[电脑] 这三星平板电池有救吗

楼主(2024-09-25):
三星平板n5100,电池有电,但是无法正常开机,按开机键后一直是进入第1个启动画面后又自动重启。但是外接再外接一个电源线以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时拔掉电源线又有可能关机。

同一个平板,换电池以后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么这三星平板的电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能有救吗
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板的问题呢,是否是换个电池控制板能解决?

电池的连接端子中,同色线是相连的。

网友A:
既然是两个,换充电器试试看看能不能充电,看你的描述,像是电池没电没能完全启动可没电了,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两个,换充电器试试看看能不能充电,看你的描述,像是电池没电没能完全启动可没电了,启动不了 ...

这电池也能充电,电量显示也有变化,能充进去电

网友:
一充就满,放电就低?可能是电池的内阻大了,电压虚高所致。

网友:
2013年生产的电池,估计电池老化了吧

网友:
拆了,换个电芯,试一试是电池板还是电芯问题,反正也能包装回去的

网友B:
看描述外接电源能正常,拔掉就不行,明显电池带载不行了,电池用外接电芯代换试试,这样也能实验出电池控制板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外接电源能正常,拔掉就不行,明显电池带载不行了,电池用外接电芯代换试试,这样也能实验出电池控制 ...

请教一下,你说的外接电芯是怎么一个接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说的外接电芯是怎么一个接法?

拆电池吗?目前想知道。有没有不拆电池找到故障原因的方法?

网友:
有条件测量内阻,没有条件去掉保护板试试看。
11年的电池了,不要抱太大希望

楼主:
电池电量从70%~100%也要充一个小时左右,只有充满以后接外接电源才可能开机,而且外接电源一撤,机器立马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说的外接电芯是怎么一个接法?

加热贴纸,插头处揭开,看看控制板与电芯连接位置,区分电芯正负,不用拆开原电芯,直接用外电芯并在原电芯正负上,开机试试由此判断电芯与控制板是否正常。

网友:
拆开电池,电池正负极接表监测电压,即可找到病因。

网友: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接表检测关机瞬间电池两级电压,关机时下降一般电池有问题,十几年了电池消耗的也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平板,
可以刷安卓9 ~13 lineageOS

网友:
电池已经不行啦!!!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我的三星 GT-N5100,
也碰到同样的情况,
是电池输出电流不夠大产生的问题,
我用锂电钻专用的,
那种"动力"锂电池,
就 OK 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老化了要快报废了。

楼主:
给各位报告一下,最终检测电池芯片是好的,控制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