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0V电动三轮仪表点不亮拆了看看 没找到原因还是合回去算了

楼主(2024-09-25):
一个zojaz牌子电动大三轮车仪表不显示
两边灯全亮 现场测量供电都正常 没法拆掉仪表拿家慢慢来吧  接上12V供电 测5V  3.3电压都出来了屏幕没亮 查了一下升压没驱动电压 单独加电压有背光  把那一片都补悍了一下还是没有  想了想板子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stm单片机已经工作 屏幕两边灯全亮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呢  那咱就搞不定了 没法干了就装起来 顺便拍了些图片上传  整体做工还是可以的收音 蓝牙功放都集中在一起了 两边还是触摸按键  拆仪表时看见线束 和汽车的一样都包着 规规矩矩的  谁知道这车的品牌说一声  这得找厂家了

网友:
很不错 估计价格不低,原来正常使用时  这触摸按键 遇到下雨天会误触发吗?

网友:
做工还不错,真的只是拆开,不修啊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没拆过这牌子的屏

网友A:
电路设计不错,这焊点看着怕人,狗啃了一样,是补焊了还是原来就这样?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B:
天才,触摸按键 。

网友:
使用的材料挺不错,应该不是山寨产品吧

网友:
刷固件试试,如果能找到的话

楼主:
供电都已经出来了芯片电压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才,触摸按键 。

封闭三轮淋不着才用触摸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不错,这焊点看着怕人,狗啃了一样,是补焊了还是原来就这样?

放大后细节出来了 还有灯光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后细节出来了 还有灯光原因

不,后边这块板,是和前几块不一样。

网友:
功能还挺多

网友:
基本都是报废,厂家不给程序。。。踩烂。。送小朋友都行,买新的解忧愁

网友:
坏了就可惜了,试试能修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