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传统燃气灶改接入米家联动油烟机等设备

楼主(2024-09-25):
虽然市面上油烟机燃气灶套装支持联动的产品已经很多,但价格普遍高高在上,于是笔者便有了DIY普通燃气灶改米家联动的想法。一开始测试了温度开关的方案,发现温度开关升温慢,需要接近2分钟才能达到50度的触发阈值才启动油烟机,二来因为金属炉头降温速度慢需要半小时才能让温度开关复位,同时安装温度开关还需要拆开炉头,于是放弃了复杂的方案1。

第二把换上YS-17 红外接收管(火焰传感器),第一次测试用一颗红外接收管发现很不容易被点火触发,第二次用力过猛换上了三颗!又过于灵敏,最终方案2确定为两颗。同时方案2只需要取下炉头芯,投入红外接收管,把线束从燃气灶底部的孔接上门窗传感器JST头就能工作,简单快捷。

改造需要物料:
1、米家门窗传感器Zigbee版 X 1 。
焊接掉米家门窗传感器的磁簧开关(干簧管),两端用导线引出JST母头。
2、YS-17 红外接收管 X 4。
红外接收管内部带了一个具有红外光敏感特征的PN节,属于光敏二极管,但是它只对红外光有反应。无红外光时,光敏管不导通,有红外光时,光敏管导通形成光电流。并联两颗就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灵敏度。
3、JST头三枚、导线两根。

JST公头 X 2用来连接红外接收管和米家门窗传感器JST母头 X 1。

注意事项:
1、升高或降低红外接收管位置来调整灵敏度,使红外接收管不要被灯光驱动,同时又要能灵敏感应燃气灶火焰。
2、注意并联的火焰传感器极性一致,否则会出现只能感应其中一个炉头的现象。

为增加小米门窗传感器续航时间,把原本的CR2032座子引出,外接了CR2405电池座。

既然都接入米家了,那么下面联动设置起来。一个红外二极管触发开油烟机的智能,一个是关闭油烟机的智能。
因为笔者的厨房是需要打开厨房窗户使用燃气,因此这里的推窗器实际根据个人情况可设置为油烟机的智能插座开关。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燃气灶都有熄火保护功能,因此~ 首次点火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要设置一个10秒延时,停用关火自动关闭油烟机的智能。

最终实现的效果见附件视频:

通过以上改造,物料投入不过50元便实现了普通燃气灶与米家的联动。

网友:
一个不错的思路。
烟机和燃气灶联动是米家套装的一大卖点。对比同档次的套装,至少有500块的溢价。

网友A:
我的煤气灶有熄火保护  ,点火时这个电磁阀是打开的  我采的是这个点  不过我做的是油烟机的联动

网友B:
我的天~现在都这么.......按一个开关的事都不想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煤气灶有熄火保护  ,点火时这个电磁阀是打开的  我采的是这个点  不过我做的是油烟机的联动 ...

之前也想过这么改,但是又怕手残制造安全隐患,最终还是采用了对燃气灶没有物理改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现在都这么.......按一个开关的事都不想按了吗?

往后再换燃气灶,必须要支持语音控制的,远程关火的燃气灶了。能自动化尽量自动化。

网友C:
热电偶才是王道,用热电偶去做触发信号,红外管不耐高温不耐脏,热电偶直接烧就是,和原机的熄火保护热电偶一样高就够了

网友D:
感觉的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才是王道,用热电偶去做触发信号,红外管不耐高温不耐脏,热电偶直接烧就是,和原机的熄火保护热电偶 ...

说起来是简单,我之前买了两个热电偶来改造,最后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的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因为全套智能家居都安排了,有一处还需要手动就忍不住要上手。

网友:
有思路想法,还是手按方便

网友E:
借楼主的思路,想实现另一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淘宝上搜了下,没找到,或者是我的关键词不对)。通过火焰探测器,探测灶具是开还是关,把这个信号通过wifi传到某个平台上,平台支持小程序,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开关状态,同时可以设置一个连续开打开时间报警,比如连续开一个小时就在小程序上通知。如果模块有多的常闭常开输出口,和燃气切断阀连接,就更完美了

家里烧坏了一锅菜和一个锅,当时就是忘了关火了,菜全糊了,冒好大的烟!想想还是有点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借楼主的思路,想实现另一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淘宝上搜了下,没找到,或者是我的关键词不对) ...

厨房装个烟感与燃气阀联动。
我也有改的想法还没实施,
之前已经装过一个可燃气体报警与燃气阀联动

网友:
的确联动方便,我家的就是每次还要按油烟机,好麻烦,有没成品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才是王道,用热电偶去做触发信号,红外管不耐高温不耐脏,热电偶直接烧就是,和原机的熄火保护热电偶 ...

确实,有道理。热电偶的可靠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厨房装个烟感与燃气阀联动。
我也有改的想法还没实施,
之前已经装过一个可燃气体报警与燃气阀联动 ...

两周前我就是类似的方案,青萍空气质量检测仪LITE,根据二氧化碳含量和PM2.5颗粒度来判断,效果并不好。首先是延迟问题,打开燃气灶在厨房需要1分钟左右燃气灶大火工作才会触发,另一个是炒菜开油烟机,等PM2.5颗粒度或者烟雾超标时,油烟已经非常呛人了。最终还是淘汰了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楼主的思路,想实现另一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淘宝上搜了下,没找到,或者是我的关键词不对) ...

空气质量传感器探测二氧化碳含量、PM2.5颗粒报警或者联动,又或者烟雾报警器联动都做得到。我家是厨房两个一氧化碳和甲烷泄漏传感器+小米烟雾报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煤气灶有熄火保护  ,点火时这个电磁阀是打开的  我采的是这个点  不过我做的是油烟机的联动 ...

多谢分享,我也打算这么改,我的华凌烟机是wifi接入美的智能家居,买个能采集电磁阀信号且接入美的智能家居的设备,就可以改联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