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没拆,关于汽车电瓶充多少电就能打着的实验

楼主(2024-09-25):
开无钥匙启动的车习惯了,车拿去修了,开了一次手动挡老车,早上发现钥匙忘记拔下来开在acc档,电耗光了。

然后用一个12v1a的充电器,给电瓶充了4个小时多,也就是说最多充进去了4AH的电量,一下打着了。

网友A:
也不是全耗光, 我前几天是启动马达坏了,

网友:
打一次用不了多少电。主要是电瓶没怕。电压充到点火电压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全耗光, 我前几天是启动马达坏了,

所谓耗光吗,就是说打不着了,电瓶这种东西哪有彻底耗光一说,真彻底耗光就废了充不进电了

网友B:
可能搞几个1号电池并上去都能搭着。

网友C:
我以前发过的,实测一次启动用电1W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搞几个1号电池并上去都能搭着。

应该不行,我用2并3串的18650并上去,还等它冲了一会电压提高一点,还是打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发过的,实测一次启动用电1WH

1wh还是1ah?
1wh可是很小的单位,就55ah的电瓶充满也有660wh的

网友D:
12伏电压太低,至少得14伏吧

网友:
你们都不考虑内阻的吗?启动电流上百安,虽然时间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我用2并3串的18650并上去,还等它冲了一会电压提高一点,还是打不着 ...

9节或者10节,并到原车蓄电池上,等几分钟,似乎可以将1号电池的电转移到临时充当大电容角色的蓄电池中。纯属猜测哈。
不过1号电池也很贵。。。不值得测试

网友:
估计电瓶亏电到临界点上了,充这些已经足够了

网友E:
我同事把两轮电动车的电瓶拆下来接上也可以打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搞几个1号电池并上去都能搭着。

以前的212有一款就是装干电池的,在尾灯那有个电池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伏电压太低,至少得14伏吧

10伏以上就能打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同事把两轮电动车的电瓶拆下来接上也可以打着车

我前年冬天就这样干的,前面有半个多月都是跑夜车,十几分钟到家。再加上加了一次富源加油站(私营加油站)造成连续一个多月早晨第一次打火困难。报销了电瓶,周末想用车,发动不起来了,后面拆了自己两轮电动车的一节电瓶,并到大电瓶上,哼哧了几声打着了。后面注意晚上熄火前关闭灯光怠速一会再熄火。然后正常用到网购的电瓶到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能搞几个1号电池并上去都能搭着。

放电电流跟不上,电流跟得上就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电电流跟不上,电流跟得上就能启动

放电的时候肯定是用电瓶,先并1号电池上去,电压要高于电瓶,对电瓶充电,充的差不多了,启动的时候就电瓶启动了,干电池肯定不能带载这么大的电流的,主要还是给电瓶充电。

网友:
哈哈,把钥匙插那忘记拔了,楼主那治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