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个小模块

楼主(2024-09-25):
拆几个小模块,可能是蓝牙模块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明明白白写着蓝牙的。。。不用可能,就是蓝牙模块。。如果没有加密,或特定的协议。用两片一起,是不是做一个蓝牙串口?

网友A:
最后一张的是电动车控制器的蓝牙连接器,可以小程序连接控制器修改参数,或者学习。我电瓶车网上的买的控制就带一个这个

网友:
有用才是王道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的蓝牙连接器

网友:
都是蓝牙模块,后边这块复杂点。

网友:
挺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些蓝牙模块干嘛的

网友:
现在开发的小模块非常多,真搞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手搓的,试试看能连上不

网友:
这些东西就是要用得起来才行啊。

网友:
进来看看,好像是电动车的蓝牙模块。

网友:
蓝牙模块有用吗?

网友:
绿颜色是蓝牙无线模块,黑颜色是单片机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的是电动车控制器的蓝牙连接器,可以小程序连接控制器修改参数,或者学习。我电瓶车网上的买的控制 ...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