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日产轩逸车机中控屏导航吐血级维修(图文)

楼主(2024-09-25):
最初发现问题是7月末,屏不亮键钮黄灯亮按也没反应,刚开始时好时坏,有时候开机用不到一分钟就突然灭再开机还能正常或一直无法开机,隔一天或两天能开机,总之开机很不稳定,最后就再也不开机了,以下是图文维修全过程

楼主:
二楼继续相机的在线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看这板子,受潮厉害或进水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赶脚

网友:
过程虽然艰辛,但能找到故障点,成就感也满满的

网友:
牛掰了,恭喜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了,又能再战了。

网友:
这车机有年头了,好在最后修好了

网友:
轩逸原装大屏也能修好,牛

网友:
飞歌的导航一体机吗?看界面挺像的,WinCE系统的吧

网友:
高手都是找到故障点,迎刃而解。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维修。。。

网友A:
上下跑,估计楼主耐性真的不一般啊

网友B:
屏和灯都不亮的问题首先要区别系统有没有工作,如果系统也没工作就要检查总电源与各支路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如果是单纯的屏和灯不亮,就要从灯板供电检查,先查大电流是否有虚焊,再查触发电路是否有电压……以前修过几台第二种情况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跑,估计楼主耐性真的不一般啊

主要是电源区的零件不多挨个换也能修好,没想到故障比较隐蔽费这么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和灯都不亮的问题首先要区别系统有没有工作,如果系统也没工作就要检查总电源与各支路电源工作是否正常。 ...

这机器设置触屏开机和按键都有声音,黑屏按都没反应自然就是不开机了

网友:
楼主牛掰呀,恭喜修复

网友:
这个车机,是后配的吧,看工艺,不怎么样..............

网友:
竟然这么折腾,太有耐心了

网友:
看板子有腐蚀痕迹,没认真看完等回头细看,盲猜是不是板层断线之类的~

网友:
试机2一3A电源是以,修理试机两下跑,这也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