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电车浮充会影响寿命吗

楼主(2024-09-25):
背景:
我有一台,电动三轮车,用的是拆机电瓶,检测仪显示寿命20-30%
20AH四块并联后,再串联,组合成48V80AH,
充电方法用的是4个数控电源12.8V1A浮充,平常在车库一直是浮充状态
电流比较小,充电时间比较长,因为的备用车,也无所谓
今天看到一骗文章,说浮充会影响寿命,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小电流充电真的不行吗,还有没有更好的改进办法,利用这些二级铅酸蓄电池

https://wenku.baidu.com/view/8af ... wkts_=1727254991437

网友A:
铅酸电池一般都是充电时间太长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一般都是充电时间太长鼓包的

12.8V 1A 对标80AH ,小电流浮充不会

网友:
12.8v没问题,放心吧

也可以接个定时器断电

一般个人用,没必要一直浮充,加个定时器就行了。

另外浮充电压太低了,至少定在13-13.3v

网友:
16块电瓶不沉吗

网友:
现在的铅酸电池一没有泄压阀 二硫化严重   不要高速跑  放电大就会硫化  及时充可阻止硫化用完就充  鼓包现象就是没有泄压口 充电时会出现气体

楼主:
一块20AH的重量是5.9-6.7KG
重是重了点。16X6公斤=96公斤,相当于一个很壮的高人~
重点了便宜,几呼除了捣鼓的时间,不用花什么钱,用一年后,找修电车朋友的换换就行,也不用加钱

网友:
充电时间太长不好,特别是夏天。

网友:
UPS里面的电池就是13.8V浮充的,其实就像汽车开长途一样,电瓶一直处于浮充状态啊,汽车电瓶电压一直在14.2V呢,有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