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5%酒精可以用作电子元件清洗吗

楼主(2024-09-25):
95酒精比如清洗电路板,生锈腐蚀元件,或者擦屏幕等。
买的时候宣传可以用洗板,买回来包装写的一般用于消毒

楼主:
最后一句还写一个不得用于金属制品消毒

网友:
酒精洗板会发白,很难看

网友:
洗可以,会发白,消毒不行

网友:
洗不干净。洗了松香以后黏黏糊糊的。

网友A:
感觉要洗很久,99.9的无水乙醇效果好很多。

网友:
也想知道,手机,手环,手表表面用什么清洗,酒精可以吗?

网友:
专业的东西,还得专业用。越洗效果越差

网友B:
可以用,电路板洗后吹干,擦屏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路板洗后吹干,擦屏幕没问题。

次数多的话,寿命会缩短。

网友:
可以用,感觉就是松香融化的慢点,挥发的慢点。

网友:
尽量别用来擦屏幕,我记得说屏幕不让用有机溶剂擦拭,因为屏幕通常有一层膜,用有机溶剂擦容易破坏掉

网友:
不如买瓶维修佬呢。。又不贵。。。还好用。

网友:
清洗电子元件没有问题,清洗电路板就算了。

网友:
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要洗很久,99.9的无水乙醇效果好很多。

依然有氢氧化钙溶质,留下白色

网友:
有些卖的不会讲不是医用酒精,擦下电路板还是行的,有些屏幕特殊表面镀层膜。

网友:
之前经常用酒精消毒手机屏幕感觉会容易导致屏幕脱胶。

网友:
买瓶530吧,不贵,十块左右

网友:
又不是买不到无水的,这种搞溶解很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