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块5撸了个KL-MK4雷达感应开关,里面的感光元件长得像LED灯珠!

楼主(2024-09-25):
这个KL-MK4雷达感应开关是为消耗红包撸的,到手花费了4毛钱

外壳做工还算精细

输出是用快接头

拆开,全卡扣的

板子正面布局

降压用的0.68u高压电容

滤波电容和BT136双向可控硅

快接头的做工也不错

主电路部分

背面这个大面积铜箔是板状天线么?

芯片是LJ3405,用的PIR控制芯片。雷达部分是分立件的

芯片简介:
LJ3405 是一款专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信号放大及处理输出的数模混合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运算放大器、 双门限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源、延时时间定时器和封 锁时间定时器及状态控制器等,专用于防盗报警系统、 人体门控制装置、照明控制开关等场合。

特点:
8 脚红外热释电专用芯片,外围电路简单,成本低
静态功耗小,3V工作电源时功耗小于45uA, 5V工作电源时功耗小于75uA,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系统应用
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可与多种传感器匹配,进行信号处理,可作为微波人体感应处理芯片
双向鉴幅器,可有效抑制干扰
内置参考电压,供内部比较器和运放的参考电压
内设延时时间定时器和封 锁时间定时器,改变振荡器频率即可设定定时延时时间
外围元器件少,只需配置第一级运放的增益和振荡器的 RC 器件即能可靠工作

这个长得像LED灯珠的是感光元件

里面芯片看着像硅片,可能是光敏二极管

一时半会没找到灯头,就懒得测试了
不过据说雷达感应开关隔着柜子、墙壁都能感应,空了再来试一下

网友A:
确实,微波隔墙都能感应,所以,也有局限性,你要装你家客厅,隔壁邻居走动就可能触发它。

网友B:
第一眼还以为这感应管是老式的发光二极管,这价超值

网友:
灵敏度高的,装在室内门口,外面路过也会触发。

网友:
多少年前一直想整一个,太贵。现在便宜了,反而没太大需求了

网友:
我也拍了这玩意

低端的雷达会误触发

网友:
雷达感应开关,这价超值

网友:
价格不错啊   做工一般般了

网友:
楼主测试一下,好玩的话也整一个。

网友:
几年前就买了,而且比较贵的品牌货,打算放卫生间用于晚上起来自动开灯,结果这货隔着门也亮灯,很烦,用了不到一天拆了

网友:
我早将红外的换上雷达的了。
红外的缺点:环境温度和人体温度相差不大时感应不灵敏。这点不能忍。
雷达的优点:不受温度影响。
我是用来控制地灯和小夜灯,功率很小,不怕耗电。

网友:
老眼昏花看成2元5个了
感光头金线倒清晰可见啊,摄影高手果然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微波隔墙都能感应,所以,也有局限性,你要装你家客厅,隔壁邻居走动就可能触发它。 ...

那真不如红外感应了

网友:
做防盗器是不是毫米波雷达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真不如红外感应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调节感应灵敏度的,可是你的板子上没看到呀。

网友:
4毛钱买个雷达感应开关,太便宜了

网友:
到手4毛钱,超值!还有吗?

网友:
艺术生出身的元首
您又被美国犹太人忽悠了
美国House隔墙是木头与石膏板
元首您地堡的实体墙是穿不透的
请看日耳曼雅利安人给您的科学解释
雷达感应开关确实可以隔着某些材料进行感应。它们利用微波或超声波,可以穿透薄的非金属材料,比如木材或石膏板。这使得它们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感应到墙后或柜子内的动作。不过,金属材料会阻挡信号,影响感应效果。此外,信号强度和灵敏度也会随着距离和材料密度的增加而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还以为这感应管是老式的发光二极管,这价超值

嗯嗯,封装一毛一样

网友:
所以,这到底是微波的还是热释电的. 我看其他的微波模块,都是有专用的芯片,很复杂的,,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就微波来说, 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