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碗机SN23E832TI漏水故障代码E15拆修-下集

楼主(2024-09-25):
书接上一回: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329-1-1.html

下单时催卖家当天发货,还是等了三天多才终于收到这个配件 ,这三天家里的碗都是一人一碗筷自己用自己洗,但碟子盆之类的还是要集中洗了,没洗碗机用的确是很不习惯,习惯洗碗机的用碗自由后,啥都要手洗就很不爽了。

收到这拆机件,可以看这软胶还是很完整,没有老化

对比拆下来的,边沿可以直接扣掉了。

两个对比

发过来的还带电机,早知道让卖家不要电机可能还便宜几十

可以看到侧面老化的样子

底部没装前的样子,三个出水孔,周围一个黑色密封圈

对准卡位,装进去就行,有定位卡,螺丝都不用

装加热泵,我怀疑是这里会渗水,后面要重点观测

底板穿回进出水管,这排水管是很久以前老鼠咬了一个小洞,这次也怀疑是这里被再咬或漏水了。结果 检查后水管没事

水管装回位的样子,进水管还有开关,都是插接件

底板与箱位的卡位,这是前边,近门位置的

后面的卡位,这个要掰直才能分理,装回要错位,才不会松掉

5.5KG的后配重,这个差点忘记装回去,还好卡位没卡回时,及时发现

这配重在后部就是为了前开门碗篮拉出时,整个洗碗机不会向前倾倒。

从下部间隙拍进去,所以漏水位很难观测。

卡位插到位的样子,这卡位我按下去了,要掰出一点才能和塑料卡扣顶着

左侧面,有这分水箱,下面几个水管接口也没渗漏。

右侧有电路板,现在就半裸着测试

测试洗了一次,结果还是有点漏水,再次出现E15,但没之前拆开那么多水了,只有一点点,现在都只能半裸着用,用凳子放高,方便观测,但能看到的位置也很限。

晚上直接把碗放进去,又洗了一次,这次居然没有报E15了,底板没有积水,但感觉有一点点湿,有可能是渗水,不是漏水,还要继续观察。

总之,现在就是半裸用着,如果实还有报错,换掉那个加热泵试试,以前修好的备件一个,还很新净接口可能紧一点点。
到此时洗碗机勉强能用了,反正不用手洗就是爽。

================

西门子iQ100洗碗机E23错误代码 - 排水泵断线故障修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232-1-1.html

又双叒叕修西门子洗碗机iQ100故障代码E02,这次终于解决漏水问题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2494-1-1.html

感谢浏览评论帖子,加分更好了

网友:
大件不好整

网友A:
上下集完成了,但愿不要有续集。

网友:
还没见过洗碗机

网友:
漏水基本是就是老化,有配件就方便,拆拆麻烦。

网友:
唉,这机器都开始老化了。该换了。

网友B:
洗碗一次成本多少,在美国几乎每家都有洗碗机,不过俺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集完成了,但愿不要有续集。

现在还没装回外壳半祼着,昨晚又一次正常使用,没出现渗水 ,可能真是那接口老化渗水的?反正打算再继续观察多几天,因为实在拆一次麻烦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碗一次成本多少,在美国几乎每家都有洗碗机,不过俺没有使用过。

不要说美国,现在国内也很普及了,我之前安利过亲戚和同事,已经有几个都陆续用上了
成本,水电加洗碗粉之类,应该一次要1-2块吧,但的确是省心,综合算的话应该要比洗衣机省水,但电因为要加热,电用得多点,而且洗碗粉比洗衣粉贵,但我家洗碗粉用量比较少,每次只放一点点

网友C:
这个的确是高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是高端货啊

不算高端了,只是大家还习惯手动洗碗

网友:
手洗很不爽

网友D:
大工程啊,要是有个内窥镜能伸进去看看哪里漏水就好了

网友E:
洗碗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可惜厨房太小了,没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工程啊,要是有个内窥镜能伸进去看看哪里漏水就好了

这是个好办法,现在就是不好看出哪里有渗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碗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可惜厨房太小了,没处放

我家是直接放餐厅了,因为厨房也是太小,放餐厅和冰箱并排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家是直接放餐厅了,因为厨房也是太小,放餐厅和冰箱并排

放餐厅上水和下水问题难以解决,本来想放阳台,后来想想吃完饭把餐具拿阳台有点远,还是算了吧

网友:
塞个手机进去全程录像,看看渗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餐厅上水和下水问题难以解决,本来想放阳台,后来想想吃完饭把餐具拿阳台有点远,还是算了吧 ...

我是直接自己在转角位打孔装了软管过来,刚好墙后是厨房,进出水都方便,软管直接放在地下,刚好经过冰箱和洗碗机后面档着,根本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