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爱国者aigo U351 128GB(安国)从开盘~量产救活的全过程,图文步骤

楼主(2024-09-25):
早期遇到问题,发帖求助过,见下文:

爱国者aigo U351 8.01  主控厂商:Alcor(安国)量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028&fromuid=3710790
(出处: 数码之家)

结合社友们的回复及网上教材参考,自己动手搞起来,终于顺利救活我的U盘了,附上从开盘~量产救活的全过程,图文步骤:
PS:觉得本帖子有用的,请帮忙+家元哈,发帖整理不易,先谢谢了!

1、问题复述:
*U盘aigo U351 128G 在正常使用复制大文件时卡住了,当时任务管理器无法结束,也无法正常右下角卸载U盘,等待片刻无果,硬拔后重新插入U盘;
*查看U盘的属性或第三方涉及磁盘管理的软件打开,就会卡住不动,当前U盘能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识别硬件信息,但无法正常读取U盘任何参数及文件...

2、软件测试:
*在社区搜索U盘的量产工具及方法等...也花了不少时间及家元,效果都不理想;
*使用量产工具U2、U3所有的版本都不能识别U盘,当时感觉天塌了,难度就此与他别过?
*正常模式下,无法获取U盘有用的参数信息...

3、开盘:
*开盘前准备工具:热风枪、戒刀、钳子、防热手套等...
*可先拆开U形旋转扣,也可以不拆、方便拔出时借力抓紧钥匙圈...
*使用热风枪对着U盘Type-C端加热3-5分钟,使到里面固定金属盖子的胶水软化,用戒刀或剪刀在接缝处施加压力让他们分离;
*再戴上劳保手套或拿着隔热材料,把Type-C端整体拔出来...

4、查看PCBA主控芯片信息:
*本U盘主控芯片为:AU89103-AA1(安国Alcor)

5、下载对应这个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软件:
*快捷下载,见附件【ALCOR_U3_MP_v20.09.10.00_89103.rar】

6、量产前准备工作:
*一条USB3.0+ 延长线,方便后续通电后短接
*一根绣花针或回形针等导电金属,后面短接芯片引脚用

7、量产中的准备工作1:
*打开已经下载好的量产工具软件(也可提前把第9步的软件参数设置好先)
*插入已经拆解外壳的U盘半品到延长线中
*短接主控芯片的数据脚,直到量产工具软件能识别到U盘后放开短接操作,见下图(芯片丝印最右下角的这2个脚)

8、量产中的准备工作2:
*确认量产工具软件能识别到U盘,见下图

*点击开始(下图任意一个地方都可以点击开始)

*等待量产完成100.0%...

*试水量产完成后界面,显示Block了...

*发现与原始购买时的U盘参数不符,是因为量产工具软件参数没有设置,按了默认的参数...

9、量产中的准备工作3:
*设置与原始数据一样的参数(点击软件设定-U盘信息设定-输入下面的参数)

*点击开始,等待量产完成100.0%...

*量产完成后的界面

10、量产后的测试确认,文件写入及容量等
*查看U盘的属性
*读写文件正常

*手机端测试Type-C

网友:
必须给楼主点个赞,可以作为安国主控救砖教程参考。

网友:
修修补补又3年。u盘又可以用了…

网友A:
楼主这是软硬全活一把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软硬全活一把抓了

软件的其他设置,就懒得去弄了,如什么高格/低格这些;我这个U盘后来用IT天空的PE做成启动盘后,U盘就是NTFS文件系统的

网友B:
内容不错,就是字的配色在显示器上看着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这种盘不扔还留着干什么?留着给自己找不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不错,就是字的配色在显示器上看着效果不是很好。

自动变成这个颜色的,我全选是蓝色的,发布帖子就自动变成这样的了。@14 @家睦

网友:
收藏了,之前有个安国没搞好给扔了

网友C:
89103加镁光划线,最好不要放重要数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9103加镁光划线,最好不要放重要数据吧

怎么看存储芯片厂家,我的也划线了

网友D:
我是thinkplus的USB3.0的U盘,好多个版本只能识别出ID,识别不到FLASH型号,也这样短接操作可以吗

网友:
可以可以啊,弄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thinkplus的USB3.0的U盘,好多个版本只能识别出ID,识别不到FLASH型号,也这样短接操作可以吗 ...

不是安国的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存储芯片厂家,我的也划线了

你这个是内存暗裂了吧?

网友:
这个好呀,可以作为救砖教程。

网友:
有解决思路和教程,非常不错。

网友:
老哥请教,我这也是同类型的U盘,插上也是不识别,是不是量产完就不能恢复数据了?

网友:
不错,居然不是QLC颗粒

网友:
但是方法辅导费多福多寿佛挡杀佛都是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