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CJB300C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4-09-25):
拆一个能biubiu响的可以卖菜用的!星际CJB300C扩音器给大家看看,也不知是不是输出300w的意思!别人的!说以前能响!现在不响了,有背景噪音可随电位器大小变化,但是没音乐声!说话也没声音!估计是小信号电路问题!看做工用料相当可以的,很有时代感,老货感,壳子是麻面橘皮效果漆,板子是2003年的!也不知是不是他接错线造成的!

每路能输30伏以上电压,可用6欧喇叭,这时是2路150W,用8欧喇叭2路110W。
---------------
SENKEN 星际 CJB300C 汽车警报器原理与维修
CJB300C警报器由控制器和主机两部分组成,主机可安置在后备箱中,控制器则安装在驾驶座周围,通过八芯网线连接。附图是根据实物绘制的整机电路图,左边是控制器电路,右边是主机电路,中间虚线示意连接线。
控制器的核心是两块PIC16C56A单片机芯片IC1和IC2,内部有厂家写入并加密的程序。两个微处理器通过选择开关K2可各自产生匪警、火警、急救等信号。上下搬动K4可输出汽笛或喇叭信号。设置K3可使两路信号混合产生混响效果。?脚是5V电源、⑤脚是地、②脚是中断控制端、??脚是各自的晶振、?脚是各自信号输出端。两IC输出的信号通过R121、C106、R122、C107分别耦合到IC3、IC4放大器LM386的正相输入端③脚,经放大后由⑤脚输出。在不使用话筒时,话筒上的开关K1是抬起的,常闭触点将驻极体咪头两端对地短路,话筒处在静音状态。当需要喊话按下K1时,驻极体咪头正端与地脱开,经R101得到供电,咪头输出的语音信号经R103、C101加到V101进行放大。同时K1的常开触点被接地,实现由警报到喊话的三个电路转换。一是R102通过D101接地后使IC1、IC2的②脚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微处理器被中断,停止输出警报信号。二是继电器J吸合,其触点JK闭合后把原来相对独立的两路警报放大电路输入端连接在一起,使经过V101放大并通过音量电位器W1控制后的语音信号同时送到IC3、IC4进行放大。三是R113、R116接地后降低了②脚的电压,提高了两块LM386的增益,使比警报信号电平低的语音信号得到更充分的放大。与主机连接好的控制器面板音量开关K0开启后,由主机送来的12V电源就被接通。二十个发光二极管为面板功能开关标注提供背光。经R118为IC3、IC4提供12V电源,经7805为IC1、IC2提供5V电源。同时经R127为主机提供开机控制电压。汇集到控制器接口插座上有12V电源、地、信号1输出、信号2输出、开机控制信号。电源、地、控制信号各使用两根线,两路信号各用一根线,八芯线全部使用。
主机是两套独立供电的变压器输入输出的推挽功放电路,两路电源经D1、D2会合后给控制器供电。主机在汽车钥匙开启后就有供电,但在控制器开关没开启前主机电路上所有三极管都因没有偏置而处在截止状态,所有在不使用警报器时几乎不耗电。当控制器音量开关K0开启后,由连接线送来的控制电压通过D3、D4加到V23、V25基极,以上边一半功放电路为例,V23饱和导通后其集电极电压由12V降到0V。R3、R4两个电阻把R5下端的12V电压拉低约0.6V,此电压通过输入变压器提供给推动管V27、V28的基极,正好给PNP型的推动管提供了偏置。此时V24也随着V23导通而导通,又会使R5下端电压升高。当V24导通导致其集电极电压升高时,R4就把这升高的变化反馈到它的基极,基极电压的提高就减小了它的V24的偏置,从而减小导通程度,使其集电极电压又降低。如果V24集电极电压过低,通过R4其基极电压也随之降低,等于加大了偏置提高导通程度,使集电极电压得到提高。V24和R4、R5构成一个恒压电路,为推动管V27、V28提供恒压偏置。下边一路功放中V26、R15、R16是V29、V30的恒压偏置。V31、V32、V33、V34四个功率管采用金封MJ802,固定在机壳两侧,通过连接线与主板连接。输出变压器有别于普通定压功放,普通定压功放输出变压器是初次级绕组分开的,这里采用得是自耦升压方式。虽然主机供电电压只有12V,但经输出变压器升压后,输出端输出的峰值电压可达30V以上,确保了100W以上的输出功率。由于输出变压器采用的自耦方式,喇叭的音圈与12V电源形成直流通路。当喇叭音圈蹭边与外壳严重短路时,12V电源将通过固定在车身的外壳与地短路。大电流将烧坏输出变压器。如检修后试机正常但上车后却异常时要重点检查两个喇叭。检修方法和测量数据参考维修图解。

网友A:
想知道手咪里面的是什么类型的话筒,希望楼主拆了看看手咪里面的内容,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手咪里面的是什么类型的话筒,希望楼主拆了看看手咪里面的内容,谢谢楼主 ...

图已更新!咪里是个驻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手咪里面的是什么类型的话筒,希望楼主拆了看看手咪里面的内容,谢谢楼主 ...

仅仅是个驻极体而已!驻极体外面是个脚皮柱子包裹着起减震作用!

网友:
研究这么透彻

网友B:
里面竟然还有两头牛

网友:
咪里是个驻极体,以为是动圈的呢

网友:
有这两头牛就不得了了!

网友:
高级货,做工不错,用料实在。

网友:
老货做工用料就是实在。不像现在,越来越水。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竟然还有两头牛

那是相当的两头牛

网友:
虽然是乌克兰成色,不过内部来说,做工以当年工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已更新!咪里是个驻极体

感谢楼主,只是没看明白,怎么手咪是三根线,咪头应该是两根线就够了啊,难道还有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只是没看明白,怎么手咪是三根线,咪头应该是两根线就够了啊,难道还有个led? ...

请看帖子详情!里面有详细说明,好几百字的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只是没看明白,怎么手咪是三根线,咪头应该是两根线就够了啊,难道还有个led? ...

帖子已更新!前面有说明,后面有原理图你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看起来还挺复杂,楼主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