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带手摇发电机功能的太阳能手提灯

楼主(2024-09-25):
前几年在外一个废墟处偶然得到的,觉得新奇就带回家了。换了电池满血复活,手提灯顶部是太阳能板,底部是发电机手摇把手

开关是按压式的

一档亮度

二档亮度

三档亮度

当做末日照明设备还是不错的,有空再加上一个usb口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还能用不错,露营灯!

网友A:
太阳能充电就是个噱头,实际上速度慢得很,谁会把这灯拿出去晒半天呢。

网友:
这小电机发电效率也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充电就是个噱头,实际上速度慢得很,谁会把这灯拿出去晒半天呢。

白天拿出去晒一天,晚上应该能用几小时

网友C:
绿色电池很像单车上拆的

网友:
加个充电电路,把电池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色电池很像单车上拆的

力神18650,可不是什么单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天拿出去晒一天,晚上应该能用几小时

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地震了,还是有点用途的

网友:
这个灯在极端末日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太阳能板太小就是个玩具 ,如果手摇电机及线路质量过得去的话,可以考虑加装一块太阳能板。

网友:
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手摇可以应急

网友:
最直接还是差屁股充电

网友:
晚上露营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充电就是个噱头,实际上速度慢得很,谁会把这灯拿出去晒半天呢。

即使“晒半天”也无济于补。真的“太阳能充电就是个噱头”。。。

网友:
不错的露营灯!

网友:
外形设计的很有趣

网友:
全是尘灰,末日风格明显啊

网友:
前一阵台风停了3天电这玩意就有得发挥了。

网友:
太阳能充电效率太低 要晒多久才会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