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压线钳种类太多,怎样搭配比较好?01bm+03bm,还是只买一把04bm?

楼主(2024-09-25):
01bm钳子+03bm钳子,

功能好像跟04bm差不多,
买1把04bm好,还是买01bm+03bm好?

网友A:
我用的58B,主要是用来压车上的电线,也可以压电子线路。

网友B:
SN2549线切割加一个SN58B就够了

网友:
这个电子压线钳是不是插簧专用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58B,主要是用来压车上的电线,也可以压电子线路。

车上电线是什么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2549线切割加一个SN58B就够了

SN58B是夹大插簧的,夹不了小插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电线是什么规格?

2.8 4.8 6.3 插簧

网友:
我买了SN2549压线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SN58B是夹大插簧的,夹不了小插簧

SN2549线切割可以夹小的,你可以买头子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