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捷配的免费打样券改规则了

楼主(2024-09-25):
今天想领本月捷配的免费券,打开捷配DFM找不原来的领券链接了

于是上网搜了下,捷配要在微信小程序领券了,DFM上没有说明呢

微信小程序找到捷配,我用手机号注册的

点击“领券”,真的领到了,但是没注意是点一次领一张

回到DFM界面,看到这张免费券,一张就够用了,节省资源,我去下单了

楼主:
占个二楼,咨询嘉立创的问题
我这还有两个嘉立创的免费券,快到期了

在线下单,尺寸、数量、厚度、颜色是默认规格,不用加急和超快,无需SMT和复核,怎么就不让用打样券呢?

网友A:
只能领一张了,其实就是300元以内可减免,还有就是尺寸和工艺放开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领一张了,其实就是300元以内可减免,还有就是尺寸和工艺放开了很多。 ...

还真是放开了很多,可以选颜色和厚度了,以前是只有1.6mm的绿/白免费

另外看了下微信小程序,真的只有1张券

网友A:
这次改规则后,过孔可以选更小的了,可以做些高工艺的板了

网友:
和嘉立创杠上了?

网友A:
我打了个沉金板,感觉他家的焊盘边缘模糊不整齐,居然bga焊盘还掉了三个点,还好是空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改规则后,过孔可以选更小的了,可以做些高工艺的板了

是啊,还有个提升,就是制造时间缩短到24小时了

网友B:
最好把你的订单号也打一下码,小心帖子被捷配的人看到了把你的帐号拉黑

网友:
条件是越来越刁钻了。。最开始都是直接就领了。。现在是条件一条一条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了个沉金板,感觉他家的焊盘边缘模糊不整齐,居然bga焊盘还掉了三个点,还好是空焊盘 ...

是有这个问题,上次我打板16pin的type-c焊盘连在一起了,看来不是个案

网友C:
羊毛越来越难薅,怕以后就薅不到了。对了,弱弱问一句,如果自己腐蚀铜板做电路板,能做双层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你的订单号也打一下码,小心帖子被捷配的人看到了把你的帐号拉黑

感谢提醒是我疏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羊毛越来越难薅,怕以后就薅不到了。对了,弱弱问一句,如果自己腐蚀铜板做电路板,能做双层板么? ...

自己做的话,遇到通孔就需要用铜丝把两层连起来,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羊毛越来越难薅,怕以后就薅不到了。对了,弱弱问一句,如果自己腐蚀铜板做电路板,能做双层板么? ...

每月一张也行呀,毕竟厂家担负着材料、人工、邮寄成本。
自己做双面电路板是可行的,坛子里有人做过,主要是两面热转印要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羊毛越来越难薅,怕以后就薅不到了。对了,弱弱问一句,如果自己腐蚀铜板做电路板,能做双层板么? ...

能做,就是过孔得自己用铜线连接,而且上下层要对准也不太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羊毛越来越难薅,怕以后就薅不到了。对了,弱弱问一句,如果自己腐蚀铜板做电路板,能做双层板么? ...

过孔得自己用铜线连接
两面对齐的方法:先热转印A面,然后找3-4个过孔的位置打孔;在提上热转印的B面,对着光把过孔对齐,然后热转印、腐蚀。

网友:
偶尔练练手,有免费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个二楼,咨询嘉立创的问题
我这还有两个嘉立创的免费券,快到期了

可能是检测到不是立创EDA画的,你的优惠券有有使用条件。

网友:
有免费的一张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