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被压烂的电源,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2024-09-25):
看了元件有几个受伤的,应该都是外伤,目测还没坏。方形保险、ntc,封装有破损,其他的就是PCB板子断了,把铜箔连上应该就能好

网友:
修好没有,大神,搞点绿油粘起来

网友:
这种就怕修好了不稳定,碰一下又裂开

网友A:
没伤到变压器就好,元件引脚补焊,铜箔要加铜线连接,光靠焊锡是不牢固的。

网友:
给点耐心就能修好的

网友:
还有救的必要吗?

网友:
这个硬伤抢救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不计时间成本的维修

网友:
应该能修好。只是修好后尽量固定着使用。

网友:
算不上很严重,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就怕修好了不稳定

网友:
把板子理平整,用粗铜线满焊连接几根宽的导线,以增强板子的强度,再将细线全部连上即可。

网友:
这是内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伤到变压器就好,元件引脚补焊,铜箔要加铜线连接,光靠焊锡是不牢固的。 ...

完全同意你的补救措施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全飞线毫无压力

网友:
要架接,更换不多东东!

网友:
断裂的地方补焊要加铜线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顺着折断处用导线连接加补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焊接好断裂的铜箔使用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