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线盒价格为何这么贵?哪里可以买到性价比高的分线盒?

楼主(2024-09-25):
这种2进8出的分线盒,竟然要10多元一个,
这东西看着挺简单,为何这么贵呢
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分线盒

网友:
材料铜贵啊,分线这个自己可以买接地铜条一样使用。

网友A:
螺丝都埋的黄铜10多块不算贵了,料钱

网友:
人工贵啊 各种费用 还要挣钱

网友B:
怎么看起螺丝是铁的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螺丝是铁的的呢

铁的,铜太软用力易变形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都埋的黄铜10多块不算贵了,料钱

妹多少铜啊

网友C:
接线柱分流板,应该至少1mm厚的铜,就不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柱分流板,应该至少1mm厚的铜,就不少钱了

10元钱是不是太贵

网友(2024-10-26):
去年买了几个,老家改造线路用的,记得是18元一个,用起来比较方便,省得接线,出线端两个固定螺丝不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