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懂微电机的,24BYJ48这型号有很多种吗?

楼主(2024-09-25):
家里的智能马盖坏了,拆出发现是这个电机不行了。想淘宝买个,发现这型号还 有很多名称。有懂的大大说说,有什么讲究?是减速比不一样还是什么?我这个是什么参数,能看出来吗?先谢谢能帮忙的大哥

网友:
就用过一种,但感觉应该是一样的,除了线的颜色可能有差点外。刚也看了下,28BJY48(28表示电机直径28毫米,B表示步进电机,Y表示永磁,J表示带减速箱48表示可以四拍和八拍运行,所以,要有差别的话,应该还是线色的问题,还需要用的多的坛友指正。

网友:
定向步进电机,挺多的,三菱,还有几个日系空调,也用这个。有5线 和4线 ,5V和12V.。大插头和小插头,减速比好像是1比65。。我风扇换的也是这个,5V的 。中插头,自己转接的。。 一般规格都是通用的,只要插头能插上,线序是正确,就没啥问题。

网友:
尺寸一样的话,估计就是速度扭矩不同吧~

网友:
型号一样应该是一样的,线颜色对应的功能也是一样

楼主:
后来自己研究了一下,电机应该是一样的。就是线序和线的接头不一样,所以会剪线再接的或者会退针的,可以找便宜的上。
洁身器厂家报价90一个,快递费另算。果然暴利。

网友:
大金空调室内机的扫风电机用的也是这样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