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摄像头支架关节松动维修

楼主(2024-09-25):
闲鱼上40块钱,买了个小方摄像头。一切都很好,除了支架关节松动。但这就没法挂上墙了。

那就修一修呗。

支架有两个关节,靠近摄像头的那个关节螺丝露在外面,用十字螺丝刀紧一下就好了。

靠近底座那个关节,螺丝隐藏在底座内。必须拆开底座,第1步是用美工刀把底座的防滑脚垫挑开。

挑开防滑脚垫之后露出下面的螺丝,拆下四角的4个螺丝。

底座关节就露出来了。左边是一个嵌到塑料里面的六角铜螺母,这边不会松动。

右边是带防松垫圈的螺丝,用十字螺丝刀上紧,然后掰一下关节试一试,找一个合适的上紧力度。

为了防止再次松动,又要麻烦拆底座,打上了一些导热硅胶进行固定。这种导热硅胶凝固后的强度不是很高,再次拆卸并无困难,却可以有效防止再次松动。
等一天,带散热硅胶凝固后,测试效果良好。

已经用3M双面胶粘到玻璃白板上投入使用了。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2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心灵手巧的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用过不少,感觉并不好用经常失联。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经常失联,还特费内存卡,俗称烧卡。关键像素太差,和后来出的新品比差太多。40不值,20玩玩还行。

网友:
支架转轴就是靠那个螺丝的松紧控制的

网友:
所谓的防松螺丝,你拆开后会看到有个带豁口的圈圈,拧一下,错开断面,就能起到增大阻尼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