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三个鼠标:罗技M330,科大讯飞语音鼠标M320

楼主(2024-09-25):
海鲜市场看到有卖鼠标的,三个鼠标基本一样的毛病,按键不灵,这个就好修了,关键是价格公道,三个鼠标3元。两个罗技M330,一个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鼠标M320。本地自提,迅速下手拍下。

下面是三个鼠标的外观。讯飞的鼠标是锂电池充电的设计。

这是罗技的M330

单节电池供电。

下面是拆开后的内部结构

罗技的鼠标用的都是静音按键,手头有,直接更换即可,过程就不拍了。

下面是科大讯飞的只能语音鼠标。

外观:

下面的圆盘是磁吸的,摁下去扣开就看到接收器了。背面一个配对键,一个开关键.顶端充电,Type-C口通用。

内部结构

拾音器

拾音器有一个小孔

设计很巧妙,这个拾音孔在左右按键之间隐藏。

电池,450ma

背面

侧面看按键的微动开关,静音型,厚度是4.3mm的,比普通的静音微动7.3mm薄了很多。比起普通的非静音9.6mm微动那就更显得娇小了。

对比一下

细节看一下

细节看一下

最终三个鼠标换了三个微动,总成本也就1块多钱。更换后都能正常使用,也体验了一下讯飞的语音输入功能,识别率很高啊。总的来说稳赚。

网友:
Congratulations to the landlord for mentioning 100 million

网友:
这3个包含接收器的话还是核算的,要是那个滚轮能替换成金属的就好了,橡胶的时间长了就粘手路

网友:
罗技的还是不错的,超值了

网友:
一直不知道讯飞语音识别是什么水平 今日终于解惑

网友:
价格公道,稳赚

网友:
竟然带接收器!罗技的接收器单卖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
電池、微動、自提的交通费价格都远超鼠标

网友:
语音鼠标.....是怎么个语音法

网友:
两个罗技的鼠标,好爽。

网友:
开眼界了,支持一下。

网友:
真便宜,字数补丁

网友:
我也有一个罗技M330,左键双击了,也想换一下,你拆这个有几个螺丝?在那个位置?

网友A:
罗技M330居然比M325差,

看样子只能买老型号的了。

5系起步吧。

网友:
一块一个,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M330居然比M325差,

看样子只能买老型号的了。

我的M525两节电池换过壳、换过微动、换过滚轮,现在还在用。

网友:
提到这个讯飞AI鼠标,我昨天刚刚收到两个。
简单测试了一下,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1、需要安装讯飞的AI语音助手软件;
2、鼠标上有语音键或AI键,按住说话,会识别语音转换为文字;
3、长按语音按键是语音命令,会将你说的内容自动提交到浏览器进行搜索;
4、短按语音按键是语音听写,按一下开始听你说,说完再按一下结束,完成文字识别,可以代替键盘打字;
5、AI键依赖下载的软件,按AI键说话,其实是与这个软件的对话框交互。

网友:
逻辑的这款鼠标还值得用一下

网友:
3个无线鼠标,算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