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评论图 这款沃尔仕无刷电磨真可以

楼主(2024-09-26):
最近家里原来的有刷电磨开始有股焦味带火花了 钻研着买个新的 原来是8V 有时候会卡停机

想着整个12V 看了看 东城那款合适

威客士有款看着还行 但也是8V的 没意思 就跳过了
然后又搜了搜 博世的GRO 12V35

也不错 贵了点
既然价格都到这了 又搜了下无刷电磨
结果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米沃奇2525

全套奔6 700去了
想着还是东成吧 这回给推荐了一个电磨 点进去一看

哟 无刷电磨 还不贵 100出头 说是外贸款
本来不敢下手 看了下评论 好像没坑

目测用了4轴承 双保护板还喷了3防漆
于是立马下单 过几天到了再来分享: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464-1-1.html

附上米沃奇2525的拆机图 有懂的对比下吗

补充内容 (2024-9-29 18:3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authorid=827423
32楼大哥说明了为什么是4轴承 因为是软连接

网友A:
塑料壳,并不是轴承越多越好,双轴承是最好的。
得解释下,不然会引起误会。自己试试任意一杆子,两点固定,就算有偏差,但无论怎么偏移,他都是均衡受力,杆子是直的(这里理解为同心),杆子直度始终没有干涉。如果三点固定呢,同轴就算0.1MM偏差,也总会有一个轴承会受干涉力的。

网友B:
不差钱的话建议博世,要真货

网友:
结构挺好,早几天刚摔了个小电磨 结果原来同心度挺好 里面就一个轴承,轴歪了不行了。

网友:
烧锂电的不耐搞,没什么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建议博世,要真货

博世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建议博世,要真货

收藏、抚摸的精品。

网友:
感觉蛮好,,这种电摩,,设计小齿轮带大齿轮可以增加点力度。

网友:
这价格可不敢恭维

网友:
无刷的电磨转速应该比有刷的快,不知道力量怎么样。

网友:
这个价格也不错~

网友:
真不错,看这个电机的尺寸扭矩应该不会小。

网友:
等你评测贴

网友C:
祼机121,一电一充要143,也不算便宜啊,还是用有线的吧,充电太贵,关键我用电磨的机会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祼机121,一电一充要143,也不算便宜啊,还是用有线的吧,充电太贵,关键我用电磨的机会也不多 ...

普遍无刷电磨就没便宜的 大部分还是220v插电的 有刷好点的也要百把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并不是轴承越多越好,双轴承是最好的。
得解释下,不然会引起误会。自己试试任意一杆子,两点固定 ...

是的,这点我实际感受过,我有个电磨,原机有三个轴承位,出厂只装了两个,然后我就自作聪明的再给它装了第三个,结果震动加大,噪音加大,转速下降,后来把第三个轴承拆掉后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建议博世,要真货

博世还不如米沃奇,博世的有刷还不如100多的国产无刷。

网友:
手头有个镍氢电池的手电钻也不知道能用到哪里,也在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还不如米沃奇,博世的有刷还不如100多的国产无刷。

再差的无刷也比有刷好啊 又不是电钻 无霍尔无级调速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