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四轴飞行器 遥控器丢了 怎么办?

楼主(2024-09-26):
这种玩具型四轴飞行器 遥控器丢了 在哪里怎么能再配一个呢? 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我没有。不知道哦。

网友:
问问厂家吧

网友A:
什么遥控器丢了!!!就是捡了个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丢了!!!就是捡了个飞机~

实话,看样子是炸机了,被LZ捡到了

网友:
这遥控器不好弄,找找说明书询问一下厂家

网友:
别折腾了,配不了,这种垃圾玩具不值得花时间精力去搞

网友:
就是捡了个坏的飞机,不光要配遥控器还要配充电器及浆。

网友:
拾个钥匙,配个车,哈哈哈哈

网友:
见过提控回家的,没见过提机回家的

网友:
甚至都不是独立的接收机模块的航模,电机也不是无刷的。

无刷电机那种专业级航模,带独立接收机的,只要短接特定引脚对码开机和遥控器对上码就能遥控,这种才有折腾的价值。

网友:
这种玩具级,用的空心杯,外壳质量也很差,实在不行,就拆件玩了

网友:
这个只能问厂家啦,还要配对。

网友:
我捡了个四轴的,也是配不上遥控器,吃在呢。

网友:
应该不好配,拆件玩吧

网友:
遥控器不好弄

网友:
你说你捡了一个无人机多容易理解呀

网友:
玩具,拆了做风扇吧,,,

网友:
不好配对吧,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