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本想自己折腾清理下结果一看直接嫌弃拆电动车刹车上泵

楼主(2024-09-26):
本想自己折腾清理下结果一看直接嫌弃拆电动车刹车上泵

本想着自己清理下将就用,结果里面一塌糊涂,台风天泡水了,直接泡烂了。
后面抽出里面活塞全是渣渣,想想还是换新靠谱。

网友:
结构这么简单啊

网友A:
只要没腐蚀,清洗、上油、保养后照样可以用的

网友:
结构这么简单

网友B:
我的电驴,大部分是上泵密封硅胶套破裂,几乎2年一换,密封破裂活塞进水基本就废了,单独换活塞试过,没用

网友:
泡水的一般都要换掉,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驴,大部分是上泵密封硅胶套破裂,几乎2年一换,密封破裂活塞进水基本就废了,单独换活塞试过,没用 ...

水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是怎么进去的?

雨水,从活塞弹簧处进去

网友D:
刹车油不就是液体?还有腐蚀性。

网友:
电动车刹车上泵

网友:
不懂求问,为什么会结晶 ?

网友:
怎么会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驴,大部分是上泵密封硅胶套破裂,几乎2年一换,密封破裂活塞进水基本就废了,单独换活塞试过,没用 ...

上泵使用寿命也不怎么样,防尘套处进水就容易生锈卡住,你说的密封硅胶套是哪个位置?我拆过的全部都是橡胶件。

网友:
还是换新靠谱

网友:
换新用的心里踏实

网友:
里面为啥会有白色结晶,不是有液压油吗,这个和变速自行车的油刹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刹车油不就是液体?还有腐蚀性。

合成油腐蚀部分密封圈材质,换矿物油好些。雅迪DT3后轮是九几年鼓刹涨闸,至少要BB5线碟卡钳,防止下山积热制动失灵,避免液压油泄露失效。

网友:
烂了。
盐分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腐蚀,清洗、上油、保养后照样可以用的

怀疑是1油不行,2就是密封圈质量不行,3就是油把橡胶搞坏了。
总之就是坑,后来就换掉了。
顺便还换了下泵,发现是刹盘偏了,尴尬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