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诺基亚耳机转接线AD-15

楼主(2024-09-26):
闲来无事拆解了诺基亚耳机转接线AD-15,发现好精致,当年行业老大,价格好像挺贵的,可惜了现在没啥用,不知有无再利用方案。

网友A:
当年的老大,但我拆开过一个3310的充电器,就是那种工频变压器的那个,发现里面也只有个工频变压器外加个整流,空载输出也要8、9V差不多,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就是这种手机上用的这种充电器
感觉里面就一工频变压器外加个整流

网友: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网友:
有点复杂啊

网友:
那些年所谓的做工好,在现在看来只是集成度低

网友:
曾经的老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网友:
诺基亚的数据线和耳机转换线里面用的集成电路挺多,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老大,但我拆开过一个3310的充电器,就是那种工频变压器的那个,发现里面也只有个工频变压器外加个整 ...

应该是充镍铬电池的

网友:
还是有点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老大,但我拆开过一个3310的充电器,就是那种工频变压器的那个,发现里面也只有个工频变压器外加个整 ...

当年诺基亚手机内部有单独充电管理部分,对外部充电器除了电压要高一些,其它的要求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诺基亚手机内部有单独充电管理部分,对外部充电器除了电压要高一些,其它的要求比较低。 ...

充电管理一直集成在手机里边啊,所谓的手机充电器本来的名字就是电源适配器。我拆过一个0几年的CDMA手机的充电器,输出5芯还是7芯线,那个线现在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充镍铬电池的

应该不是锂电的,那时候都还讲记忆效应呢,尤其新买来手机头两次充电都要把电放完然后充足多少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诺基亚手机内部有单独充电管理部分,对外部充电器除了电压要高一些,其它的要求比较低。 ...

就是说随便一个电源就可以?

网友(2024-10-31):
做工用料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