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混沌电路

楼主(2024-09-26):
混沌电路是某一年的电赛题,楼主这几天想复刻一下,于是做了个电路板。一开始用的LM358,结果不能起振,观察波形发现信号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直流分量。后来得知混沌电路带宽很大,于是换成5532,于是正常运行。
混沌电路中的可调电阻R对波形影响很大,楼主用一字螺丝刀,稍稍一用力,波形就出现大幅度改变,后续可能会换成精密可调电阻。
最终的图像不是很好看,没办法,这种电路要用模拟示波器看才漂亮。

网友A: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混沌电路。看图和正弦信号发生器类似?

网友B:
混沌电路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馄饨不如饺子啊

网友:
云吞是不是更精致一些哇!

网友:
没学过电路,这就是数字电路了吧?

网友C:
可否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新兴概念弄得我云里雾里,我们这还有个混沌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一直不知道是啥。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还有这玩意儿,它是干嘛用的?实现李莎茹图?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研究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上搜“蔡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混沌电路。看图和正弦信号发生器类似?

是的,混沌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振荡器中,因为振荡器的三极管和运放都是非线性的,很容易出现混沌现象。不过普通振荡器出现混沌现象的条件比较苛刻,难以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沌电路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是用来演示教学,实际用途的话就是混沌加密

网友:
进来学习做馄饨

网友:
进来学习参观一下

网友:
电池分别并入来那个220UF的电容,稳定性会更好

网友:
看到这个,我也混沌了。

网友:
这个混沌波形好像UFO

网友:
这东西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