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一模块化电源插排的另一版本

楼主(2024-09-26):
许久前发过这个电源插排的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607-1-1.html 感觉挺好玩 最近老父亲说想把厨房电器的插排改造下 琢又网购下单一同款的另一版本 带USB位的

整体是这个样子滴 最远端的220V插孔位 换成了USB模块

内部就是这个样子滴 模块化设计能降低一部分的各种成本

单独拆出模块 感觉不很妙

背面光秃秃 比我的脑袋还秃

呵呵 也就是个降压功能 别的别想 还想给尊贵的苹果16PM充电?

USB模块有单独的供电开关 虽然粗糙些 但也够用

也可以再放一个其它模块 如果有的话

背部通用的信息

合格证 也算正规 但节俭第一 谢谢观看

网友A:
没看见里面的弹片是啥材质,拆的不彻底,差评,还有那个3C认证没有证书编号,可能就是糊弄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里面的弹片是啥材质,拆的不彻底,差评,还有那个3C认证没有证书编号,可能就是糊弄人的 ...

详见我曾经发的拆机图

网友B:
比较差的东西。
幸好我没有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详见我曾经发的拆机图

又回去看了你上个帖子,明白了。这个做工还可以,弹片也是黄铜的。现在真的省材料了,好像公牛的低端也是黄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回去看了你上个帖子,明白了。这个做工还可以,弹片也是黄铜的。现在真的省材料了,好像公牛的低端也是 ...

用在小功率电器上短时间内问题还是不大的 这个用在厨房 微波炉 电饭煲 电扇 燃气报警器肯定没问题 就琢磨烤箱 空气炸锅 电饼铛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我指的是这仨玩意儿同时工作

网友:
充电模块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差的东西。
幸好我没有买。

220V接插件部分还是说得过去的 就是USB模块差点 当然了 肯定不会用这东西去充手机 最多也就是小功率用电器的供电

网友C:
这种插排的铜片这么薄啊,那种自带的USB插口也是铁的,所以不要用在大功率设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接插件部分还是说得过去的 就是USB模块差点 当然了 肯定不会用这东西去充手机 最多也就是小功率用电 ...

插座比较差。
USB模块无所谓好坏。当它没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回去看了你上个帖子,明白了。这个做工还可以,弹片也是黄铜的。现在真的省材料了,好像公牛的低端也是 ...

独立分控的,低端公牛也要40到50吧,这个才13。。。要比较的话,公牛绝对完败。本人以前用公牛带电热水壶,白色插排一样烧黑了。后来不再迷信所谓品牌,只看其它牌子内部,可以又便宜,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牌子我几年前买过3个不带USB的5位独立分控,拆过看了,用料良心,开关是真货,用在厨房大功率电器,几年表现没问题。

网友:
我有类似的带充电口的,没多久就烧了。直接把充电这边的线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排的铜片这么薄啊,那种自带的USB插口也是铁的,所以不要用在大功率设备上。 ...

拆过看了,一体铜排带加强筋工艺,用料良心,开关是真货,用在厨房大功率电器,几年表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接插件部分还是说得过去的 就是USB模块差点 当然了 肯定不会用这东西去充手机 最多也就是小功率用电 ...

我用在厨房大功率电器,几年表现没问题。

网友:
这种设备还是不要用到厨房里面的大功率设备上,另外这个USB小板,感觉似乎有点差事儿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插排的黑色磨具做工就知道这排查很水的,不过比起那么卖农村的还是要好一点的。那个线芯不知道是多粗的,剪掉重新焊线就知道了,竟然标24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小功率电器上短时间内问题还是不大的 这个用在厨房 微波炉 电饭煲 电扇 燃气报警器肯定没问题 就琢磨 ...

一般插排最大功率是2500W这个还是优质插排的指标,你所有电器功率综合肯定不能超过这个数值,要不然插排导线插头开关都受不了

网友:
模块电源是不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