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智能家居在防火方面的一些设置心得

楼主(2024-09-26):
从购入小米智能家居二代网关以来,使用小米智能家居系统已过去了五个年头。智能家居设备也从最初的门窗传感器扩展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笔者始终认为,智能家居在家庭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功能还是在防火方面。因为众多智能家居设备和传感器的介入的确方便了生活,但却绝非必需品。智能家居应用在家庭防火方面,能极大提升家人的安全感。很多新装修的朋友笔者都推荐优先部署家中的防火相关传感器。

小米涉及防火相关的三个传感器:
1、小米与霍尼韦尔合作的烟雾传感器;
2、小米温湿度传感器;
3、小米天然气泄漏传感器;

以下是笔者家的防火设施布局:

为增加安全维度,笔者将烟雾报警器与温湿度传感器粘合在一起,并设置了配套的智能策略。以温湿度传感器超温智能加烟感报警智能作为每个房间的标配。

为了预防那些高空抛烟头的活畜生,原本两个阳台不需要安装烟雾报警器,但在多次发现烟头后,笔者也妥协了。

(套内不到一百平的房子,安装了8个烟雾报警器)

超温(烟雾触发、天然气触发)智能拆分为两条是为了核心功能尽量本地化,避免断网无法本地执行核心智能策略。如给手机发送消息的动作若与其他本地智能合并,将会导致整条智能策略在家中断网情况下无法被执行。

(小米智能家居服务器瘫痪也是在业内有口碑的,因此所有核心智能策略依赖联网都不可取。)

本地化的温湿度传感器智能策略在超出夏季室内39度的阈值后会执行:
1、开启所有房间灯光;2、网关播放安全事件铃声;3、小爱音箱在所有房间多次循环播放“温度异常”。

烟雾传感器也是类似的设置。

报警触发后会开启家中全部灯光,以便全屋检查是否存在火点。

通过所有房间的智能家居传感器部署和智能设置,相信你家防火安全度已超越了绝大部分家庭。

网友A:
烟雾传感器和燃气报警器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B:
个人觉得住房有烟雾或温度传感器中的一个,可以通知异常情况就行了。因为住房一般没有配备自动灭火装置,没必要设置两个传感器。

网友C:
多起火灾感觉报警自然重要,如果配有自动灭火设备智能家居系统就更加圆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住房有烟雾或温度传感器中的一个,可以通知异常情况就行了。因为住房一般没有配备自动灭火装置,没 ...

放两个传感器主要是因为燃烧温度会升得比较快,等到烟雾报警器触发的时候火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比较新的烟雾报警器都直接内置温度传感器,双维度检测,能更早发现火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起火灾感觉报警自然重要,如果配有自动灭火设备智能家居系统就更加圆满。 ...

普通家庭自动灭火装置不现实了,事实上是60%以上的住宅连一个烟雾报警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雾传感器和燃气报警器还是很有必要

家里电器多,还有玩各种电动模型家里存放锂电多的,尤其必要。

网友D:
中式厨房烹饪过程中的油烟,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对传感器造成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式厨房烹饪过程中的油烟,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对传感器造成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无解。 ...

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厨房的烟雾报警器设置策略是:
打开油烟机的情况下,烟雾报警器不联动全屋的小爱同学报警,也不联动灯光,只在厨房有传感器的报警声。
关闭油烟机后厨房烟雾报警器策略才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起火灾感觉报警自然重要,如果配有自动灭火设备智能家居系统就更加圆满。 ...

除非你在家装喷淋,貌似单身公寓很多有装,否则现在的一次性自动灭火装置基本都是基于二氧化碳灭火的,人在室内要是触发,瞬间缺氧,人可是要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你在家装喷淋,貌似单身公寓很多有装,否则现在的一次性自动灭火装置基本都是基于二氧化碳灭火的,人 ...

公寓、酒店是消防强制要求装喷淋,惰性气体灭火只有土豪单位才用得起吧。

网友F:
烟雾报警器很有必要,厨房可以采用温度报警,
建议把灭火毯或者斗篷,放到常住的卧室,
卧室距离安全出口比较远,火容易挡住逃生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雾报警器很有必要,厨房可以采用温度报警,
建议把灭火毯或者斗篷,放到常住的卧室,
卧室距离安全出口比 ...

好提议!

网友:
安全最重要

网友:
烟雾报警器很有必要

网友G:
楼主该配中枢网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该配中枢网关了

是有个打算,但因为家里智能家居绝大部分还是ZIGBEE设备,所以继续用的小米网关2代。换中枢网关就要增加一个多模网关来做从网关才能把老ZIGBEE切换到新平台,想想目前老网关用着也没啥问题,能省就省省了。

网友:
燃气泄漏传感器推荐一个?米家的能不能连本地WIFI,直接报警,不依赖外部任何网络。

网友:
停电了就全废了,网关这些还是有必要UPS

网友:
看来楼主是从来不在家抽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