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电源插头插座类型

楼主(2024-09-26):
图中例举了世界上最常见的各种插头和插座
原本英文,使用了腾讯翻译
文末附上转载网址

转载地址

网友:
插头类型太多了,以前一个万用插座就能解决。

网友:
学到了,就是机器翻译有时候反而看不懂了。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收藏了。

网友:
腾讯翻译的不接地气有点意思,E和F看不出区别,A和中国的多了两个孔也算通用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收集了那么多资料,我觉得有的设计很合理,有接地线;有的是三插的,插上后,插头牢固;至于美观方面,都差不多。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还是觉得圆柱的更靠谱。。。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插头类型还真不少

网友B:
TYPE-A,电压100-127V,15A,这个线径是很粗的,比220V10A的0.75的线粗太多了

那么,如果TYPE-A,电压100-127V,15A,在中国220V下用,是不是能上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A,电压100-127V,15A,这个线径是很粗的,比220V10A的0.75的线粗太多了

那么,如果TYPE-A,电压100- ...

只要耐压够就行

网友C:
我家微波炉的插头是E型的,当初想换下来没找到适合的线,只好转门做了一个座子来用微波炉,有一天老婆大喊插头坏了~有一个插子掉到座子里了!~~~~
II型插头很像常见的3芯插头,只是插片根部多出来了塑料套~显然II型多了安全设计~~~~
那个GG型的有见到,插到对应座子了自然刚刚的,应该不会接触不良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各式各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微波炉的插头是E型的,当初想换下来没找到适合的线,只好转门做了一个座子来用微波炉,有一天老婆大喊 ...

哈哈哈哈
之前我也只是见过E插头,一直想着,这怎么接地线的?
看到有插座图片就清楚了
然来是掉插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觉得圆柱的更靠谱。。。

我觉得圆柱不如扁型优越,首先圆柱需要车削加工不如扁材冲压简单,另外圆材插座接触弹性不如扁材插座的弹性方便实现~先前用过那种电木4芯圆插的头座(也叫电机插头座,多有接触不良)。

网友:
谢谢分享各式各样的电源插头!

网友:
长见识了,出国旅游要带好转接口。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世界各地标准不一,种类太多,怎么没有国际组织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