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拆一个usb3.0带独立供电与开关的4口扩展器

楼主(2024-09-26):
上次拆了个7口铁壳的,今天拆的是4口塑壳
正面

usb3.0-B输入与dc3.5输入

底部 有4个螺丝

拆开

取出主板,4个usb口分别有一个控制电源的自锁按钮开关

主控是GL3510

外部供电和usb自身供电有用mos管隔离切换,当外部供电接通时,mos会切断usb数制线供电,防止电流倒灌烧电脑主板,比串二极管的好多了,mos管压降才二极管的1/10。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
这个感觉相当可以啊!

网友:
做工很好,不便宜吧

网友A:
带独立供电的应该用着比较好一点吧。

网友:
可以 带外置供电

网友:
比我用签到红包买的好,我买那个垃圾,线细,肯定不是3.0,扔一边了

网友:
从板子上看,这个比我那个赠品好多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机械开关的很容易坏

网友:
带正规封装芯片的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B:
这个是usb3.0的吗,怎么看就是打印机的usb接口呀

网友:
带独立开关好评

网友:
内部不错,但需要散热吧

网友:
这四口四开关没就的好,不象没开关的,插上插排就通电,本身就是判了死刑的。

网友C:
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这种开关用久了,接触电阻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这种开关用久了,接触电阻大不大?

改天拆开关,这种开关里面是一个U形弹片,滑动U形弹片接触静触点,算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usb3.0的吗,怎么看就是打印机的usb接口呀

你仔细对比一下,你家打印机口的形状是不是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独立供电的应该用着比较好一点吧。

插机械移动硬盘放心,不用担心供电不足

网友:
有开关用着方便,就时间长了易接触不良,3.0的,不错

网友:
这做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