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开关电源,但怕炸机

楼主(2024-09-26):
24v,功率330W的开关电源, 到手烧了保险,
简单检查了一下,20n50es短路,深水宝6元一个,购入更换,
顺带把420V电容换掉,90uf更换为100uf;

更换好零件,串联灯泡上电,灯泡频闪发亮,然后降低亮度,钨丝发红;输出电压23.7V。

现在不敢去掉串联灯泡,怕炸机。。。。。

网友A:
网上F图标的全新管别买,大多数是伪劣垃圾。
工作5分钟看看功率管温度,温度很低你这个状态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F图标的全新管别买,大多数是伪劣垃圾。
工作5分钟看看功率管温度,温度很低你这个状态应该可以了。 ...

经验丰富,说的在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F图标的全新管别买,大多数是伪劣垃圾。
工作5分钟看看功率管温度,温度很低你这个状态应该可以了。 ...

也没好的方式购买管子啦。

工作5分钟是带负载测试?

网友:
看上去像PFC开关电源,印象中PFC电源串联灯泡会微微发亮. 还是看下各路元件有没有异常发热,输出稳定的话可以直接上电,怕危险可以再串联一个2-3A保险丝
.

网友:
这电容炸起来应该挺响

网友:
输出电压稳定,应该没事

网友B:
新买的管子啥样的没拍一下吗?

网友:
这小塑封管330w,有点勉强

网友:
不带负载通电灯泡亮一下灭了就好,负载功率大灯泡就一亮灭再亮

网友:
串联灯泡上电,不会炸机的

网友:
电压输出稳定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有输出电压了还怕炸啊,
上一个功率插座,不接灯泡测一下空载功率10W以内差不多吧

网友:
买拆机的,只要测量是正常的,就能上机使用。

网友:
应该正常了,不放心换个大功率灯泡试试。

网友:
同样怕炸机中。手头没灯泡,一12V 开关电源换了几个二极管一个保险。怕一上电又烧~~~~暂时还没上。
用可调电源12V ,从220V进,MOSF管慢慢发热~~
也不知修好了没。

网友:
为什么胆子都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F图标的全新管别买,大多数是伪劣垃圾。
工作5分钟看看功率管温度,温度很低你这个状态应该可以了。 ...

楼主所言极是。国庆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管子啥样的没拍一下吗?

这样子。 深水宝的原件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