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百度的AI,文心大模型 计算12K并联270K电阻,发现每次都出现明显的错误

楼主(2024-09-26):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用百度的AI,文心大模型 计算12K并联270K电阻(偷懒~~),发现每次都出现明显的错误,这个并联后的值,无论如何都不会小于6K,但系统计算出了一个不到1K的值,哪位帮看看,它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

回答截图:

原始回复代码:
对于12kΩ(即12000Ω)和270kΩ(即270000Ω)两个电阻并联的情况,我们可以使用并联电阻的总阻值计算公式来计算:

$$ \frac{1}{R_{total}} = \frac{1}{R_1} + \frac{1}{R_2} $$

其中,$R_{total}$ 是并联电阻的总阻值,$R_1$ 和 $R_2$ 分别是两个并联电阻的阻值。

将给定的电阻值代入公式:

$$ \frac{1}{R_{total}} = \frac{1}{12000} + \frac{1}{270000} $$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可以将两个分数相加,并注意到第二个分数远小于第一个分数,因此在计算中它的贡献会很小。但在这里,我们仍然直接计算两个分数的和:

$$ \frac{1}{R_{total}} = \frac{270000 + 12000}{12000 \times 270000} = \frac{282000}{32400000} $$

然后简化这个分数(尽管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由于分母很大,直接简化可能不太直观,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做):

$$ \frac{1}{R_{total}} = \frac{47}{5400} $$

现在,为了找到 $R_{total}$,我们对等式两边取倒数:

$$ R_{total} = \frac{5400}{47} $$

但通常我们会将其转换为一个更易于理解的小数形式(并保留适当的位数以反映精度):

$$ R_{total} \approx 114.89 \text{Ω} $$

(注意:这里的近似值是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结果。在实际应用中,您可能需要根据所需的精度来保留更多或更少的小数位数。)

因此,12kΩ和270kΩ电阻并联后的阻值约为114.89欧姆。如果您希望以千欧姆为单位来表示,那么就是0.11489kΩ,但通常我们会保留到小数点后几位(如0.11kΩ),具体取决于所需的精度和上下文。然而,在这个案例中,由于结果远小于1kΩ,我们通常不会将其表示为千欧姆单位,而是保持为欧姆单位。

楼主:
刚觉现在这个技算的回复问题很大,类似电阻转换的技术按大概率都出错!

网友:
估计都是网上搜索类似的回答,再拼凑出来的。我让写段代码,基本写出来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功能不一定能实现。

网友A:
这一类AI就是搜索一些网上的估计差不多的数据然后胡编乱造瞎扯淡而已。

网友B:
12000*270000结果应该有7个0,但是它是5个0,所以错了100倍,结论是11.489K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00*270000结果应该有7个0,但是它是5个0,所以错了100倍,结论是11.489K就对了 ...

一看就知道你是非常懂程序的

楼主:
Kimi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类AI就是搜索一些网上的估计差不多的数据然后胡编乱造瞎扯淡而已。

是的、是的,但是还是有些帮助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龄大记性不好的人

网友:
别让大模型计算了,当知识库还行,需要计算或者复杂推理的多半都是错的。

网友:
作为搜索程序增强版来使用就可以,AI还是算了

网友C:
出线?出现。这标题也是AI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线?出现。这标题也是AI写的吧。

哲学家!
看来人会出错,AI出错也情有可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