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803 3G充电宝路由器 RT5350F,用来调试监控很方便

楼主(2024-09-26):
最近要去调试监控,奈何手上没有工程宝,调试非常不方便。在找工程宝的时候发现,便携路由器,用来建议调试监控,也非常好用(主要是便宜)。就在海鲜市场20块钱淘了4个3G路由器。今天分享并求助其中一款。

外观一览

小小的铝皮散热

轻松取下,两片2300电芯并联(14年的电芯)十年了还在奋战

掀开散热,主板正面

背面这个就是3G模块了吧,看接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插进笔记本,但是3G基站都要拆完了,3G模块还能干嘛。时代的眼泪吧?

两大件,RT5350F+EM63A165TS-6G(度娘告诉我256M,我并不相信)懒得去详细去查了。

ROM:PM25LQ032(1MB?也是度娘告诉我的,这个我信),感觉编程器都懒得上了

路由界面。

目前的问题就是这玩意,不能设置网口为WAN口还是LAN口,想设置成LAN口,摄像头接入网口,手机连WIFI搜寻摄像头。
不知道有没大佬有OP固件,或者其他5350F带网口编辑的固件.

网友A:
RT5350F固件挺多的,这货是4/32的货,以前我分享过好几个固件,可惜上个硬盘挂了都没了,你可以搜索一个华美A1的固件,或者酷翼有个也是这个配置,还有BL-1230G...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B:
都是时代的产物,那个网卡是不是换个4G或者5G的就能用4G,5G网了。有两个华美A5出去的时候偶尔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5350F固件挺多的,这货是4/32的货,以前我分享过好几个固件,可惜上个硬盘挂了都没了,你可以搜索一个华 ...

感谢。华美A1支持更改网口为WAN口或者LAN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时代的产物,那个网卡是不是换个4G或者5G的就能用4G,5G网了。有两个华美A5出去的时候偶尔用用 ...

想法很好,但是感觉,很难实现。别的不说,光固件就没有合适的,更别说,主板供电和针脚是不是匹配。

网友C:
应该买个 tp的 迷你路由器 20以内 还可以 有插市电的 有miniusb供电的 挺方便 目前在用 主要还是 海康的设备 其他软件不太好找

网友:
可以很多地方。连3G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固件有点老,怕是不好找了

网友D:
买个体积小路由,买条5v升12v线用充电宝供电就可以

网友:
2

5v升12v还能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5350发热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体积小路由,买条5v升12v线用充电宝供电就可以

买小路由不划算的,我这玩意5块一个。(虽然运费花了15,海鲜老板从新疆寄过来的。)而且小路由要增加电池,增加充电宝模块。体积还没这个小。没有折腾这玩意轻松。我另一个帖子有分享另一款给增加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买个 tp的 迷你路由器 20以内 还可以 有插市电的 有miniusb供电的 挺方便 目前在用 主要还是 海康的设 ...

你用的哪款,TP720?有考虑,但是发现要去搞电池和充电模块。有点不划算。这玩意,只要能设置LAN口,加一个5V升12V的模块。就能满足工程宝需求了,大华我用大华云联和大华云商配合找,基本都能找到。海康用海康互联是真好用,设备秒搜到,

网友:
pcie模块换成4G的它就变成4G路由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很好,但是感觉,很难实现。别的不说,光固件就没有合适的,更别说,主板供电和针脚是不是匹 ...

一般同个品牌的模块都是pintopin的,直接换就行,另外这玩意不要特别的驱动,

网友:
3G信号都没了吧

网友:
都是时代的产物

网友:
5350神器,发热有点大,其他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体积小路由,买条5v升12v线用充电宝供电就可以

直接买个5V供电的就完事了

网友(2025-01-01):
5年前买了3个,想改个工程宝,不过这货固件很不好用。up,解决了吗?其实已经改了一个,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