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DC S3610外接盒子嗝屁了,只能拆颗粒了?

楼主(2024-09-26):
单位换新机,intel DC S3610 1.6T,刚从老机子拆下用外置硬盘盒转移数据,传完了再接就不识别了。忘记这货不能用没供电的盒子了……之前看过读写量,才写入800T左右,2万多小时,正值青春年少啊

这玩意只能拆颗粒了吗?
要是拆颗粒是否有1T的方案……
2246EN,2258H,最高好像只能4贴,512G,ps3108 s8支持64CE,能上1T,但不知有没大神能开卡。有大佬吃DIY这口饭的没,帮忙做个1T的盘子,让我了却对intel这个2DMLC最后的怀恋。

做512G的盘子好像性价比不高。不知这颗粒还有更好的主控方案……

网友A:
不接数据线,只通电放俩小时,断电,停一会儿再通电俩小时,断电,再正常接入电脑看看是否认盘,如果认盘了,赶紧备份重要数据,完全格式化一次

网友:
可惜啦,这么好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数据线,只通电放俩小时,断电,停一会儿再通电俩小时,断电,再正常接入电脑看看是否认盘,如果认盘了 ...

已经试过了,还是没有反应。这个盘是刚旧机拆出来换至新机的,早就备份好了数据至新机了

网友B:
其实这种盘就是垃圾功耗太大一般的硬盘盒都受不了。值钱的只有颗粒。上2246en主控可以自己随意降频能把最大功耗降低到1W。我自己搞的2tmlc最大功耗就只有1.2W,

网友C:
这个可以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盘就是垃圾功耗太大一般的硬盘盒都受不了。值钱的只有颗粒。上2246en主控可以自己随意降频能把最大 ...

唉,其实我有外接供电的硬盘盒。就是一时没想起来……真悔恨一生,刚在B站找小飞机@Avidia ,准备做3个480G的盘子算了。问了他,说只能2246EN,4贴,共32CE,512G/块,留32GOP空间……2258H不支持可惜了,但费用爆炸。我都很纠结要不要做,后来想了一下,为了纪念这块盘子,还是选择拆颗粒做了

网友:
INTEL貌似只能搬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其实我有外接供电的硬盘盒。就是一时没想起来……真悔恨一生,刚在B站找小飞机@Avidia ,准备 ...

就拆这么小颗粒做个小盘还用找人??拼多多69包邮买个热风枪,几块钱买瓶焊油别的啥都不需要自己学着搞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开卡的

好久不见大佬,不过这个开卡估计茶水费不低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其实我有外接供电的硬盘盒。就是一时没想起来……真悔恨一生,刚在B站找小飞机@Avidia ,准备 ...

小飞机。。。
这**忽悠你呢,intel L85C可以合并CE,8CE缩成4CE,然后8贴,实现单盘1TB,天天玩闪存他会不知道?
2246EN 8贴152板子才20一片,1G缓存13一颗,人家团队接商单,不想接你这种手工费时还没什么钱的小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
这**忽悠你呢,intel L85C可以合并CE,8CE缩成4CE,然后8贴,实现单盘1TB,天天玩闪存他会不 ...

大佬明察。因为我再本站看了一个帖子,也是说2246en,128G/颗的最高4贴 512G的盘子。所以我也信了。价格我也知道……所以想着留点赛博情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拆这么小颗粒做个小盘还用找人??拼多多69包邮买个热风枪,几块钱买瓶焊油别的啥都不需要自己学着搞不 ...

自己有动手能力,但不多,我有DIY的白光烙铁,偶尔修理下小物件,小贴片元件什么的还是挺费时的。二来也没有热风枪,懒得买了。三来,想想还得植球找开卡软件开卡,也不一定搞得成功,说不定中途搞坏几片颗粒。所以就想着偷懒了……弄不出来好东西来说当然也算个手残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
这**忽悠你呢,intel L85C可以合并CE,8CE缩成4CE,然后8贴,实现单盘1TB,天天玩闪存他会不 ...

8缩4CE是要短接7个点吗?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是否还有些点要屏蔽的?

网友E:
这盘我也有,1153和578硬盘盒不能识别。  反正在我3台电脑上用硬盘盒接这盘 插所有usb口都不能识别,不是usb口供电不足问题。3.1 3.2口不存在供电问题。  我那台老式笔记本3.0口都不止5瓦供电。这盘功耗的确高满载功耗写入最高速度480多兆达到5.3v 1.41a差不多7.5瓦了。 rtl9201r  jms580  asm235硬盘盒没外置供电器用10g cc线插c口完美认盘读写正常。  应该还是你硬盘盒品质不行。总的来说英特尔高功耗sata企业盘盘不建议经常插硬盘盒用,随时挂的概率比别的盘大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有动手能力,但不多,我有DIY的白光烙铁,偶尔修理下小物件,小贴片元件什么的还是挺费时的。二来也 ...

2246en480g全新寿命颗粒150到处都成了。这些烂大街的颗粒有啥好留恋的,,,128g颗粒容量太小了。也就只有英特尔l06b 04t单颗粒512最有价值了。

网友:
这些小“工程”首选小范同学啊,@fanallen

坛子里肯定有1T缩CE的案例。

这个案例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light=29F01T08OCMFP

网友:
电流1.4A,USB3.0才供1A电流吧,5V*1.4=7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盘我也有,1153和578硬盘盒不能识别。  反正在我3台电脑上用硬盘盒接这盘 插所有usb口都不能识别,不是us ...

我是,识别到了,资料回传完了,再接新电脑就不识别了
昨天盘子拿去做报废登记了……看你这么说,倒要试试插回原来的机子试试看看是否能识别了

网友:
报废登记不把盘收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