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TYPE-C口转3.5mm耳机的转接线

楼主(2024-09-26):
没有3.5mm耳机插座的新款手机,在用3.5mm四芯耳机时,需要一根这样的转接线,这是一根坏掉的,拆开与大家分享。

今天的主角——TYPE-C口转3.5mm耳机转接线(这个是新的)。

这是拆开的(原来就坏掉了,线皮老化了,但线没断)。

TYPE-C头。

TYPE-C头的反面。

这是3.5mm插座的内部构造。

这是3.5mm四芯耳机插头与插座的结合情况,上面第二和第三片应该是个微动开关的构造,好像是检测3.5mm插头是否插入。

两端相对应的6根接线,直接接入耳机的四根线分别是L(左声道)、R(右声道)、M(耳机地)、K(话筒)。
谢谢围观!

网友A:
这个不是数字TYPE-C口转3.5mm耳机的转接线吧,仅仅就是普通TYPE-C口转3.5mm耳机的转接线

网友:
好像用耳机的人更多了

网友:
接口定义有用

网友B:
其实耳朵经常插个耳机听歌的话,会导致耳朵发胀,里边耳屎增多,长期耳朵发炎;还是那种骨传导耳机好一些;或者外放耳机。

网友:
好久没来了,过来看看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耳朵经常插个耳机听歌的话,会导致耳朵发胀,里边耳屎增多,长期耳朵发炎;还是那种骨传导耳机好一些; ...

我也发现了

网友:
拆解不易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也有一个这样的转接线,没拆过。

网友C:
为了防止扯断耳机线,我用蓝牙耳机(非入耳式)

网友:
在街上看到的基本都是无线蓝牙耳机了。

网友:
这个东西拆的人真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宁可用带dac芯片的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数字TYPE-C口转3.5mm耳机的转接线吧,仅仅就是普通TYPE-C口转3.5mm耳机的转接线 ...

没有芯片转换,就是模拟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里面有芯片呢,原来没有

网友:
这个是里面没有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防止扯断耳机线,我用蓝牙耳机(非入耳式)

几十元蓝牙耳机提示音太吵,真无线超声波焊接太难改。电池蓝牙模块,加音量线和有线耳机好点,至少能调小提示音。

网友:
没芯片,好些都用不了

网友:
现在都是用蓝牙耳机的多了

网友:
4节的3.5很少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