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Bigway 中腾SSD 120G 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4-09-26):
Bigway  中腾SSD 120G 固态硬盘拆解

安装的是WIN10  64位操作系统,使用中突然网页无响应,桌面却正常,重新启动电脑,发现不能开机。外挂在其它电脑上,发现容量只有20M,且无法格式化。

楼主:
安装的是WIN10  64位操作系统,使用中突然网页无响应,桌面却正常,重新启动电脑,发现不能开机。外挂在其它电脑上,发现容量只有20M,且无法格式化。

网友A:
杂牌固态总有人买,其实比品牌的也便宜不了多少,

宁愿买二手品牌的也不买杂牌的;用掉一半以上寿命的大品牌固态,也比杂牌的强。

网友:
17年产的,也有好多年了

网友:
固件坏了吧,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B:
同意四楼的说法,杂牌的确实不行。

网友:
又是这种降级片。。。。无奈。。。。

网友:
为什么总有人喜欢买杂牌的

网友:
现在固态这么便宜,换一个,杂牌货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固态总有人买,其实比品牌的也便宜不了多少,

宁愿买二手品牌的也不买杂牌的;用掉一半以上寿 ...

因为这些人觉得新买的坏了可以走质保

网友:
掉固件了吧,重新开卡试试,下次记得买个好的固态

网友:
杂牌山寨货,能用这么久。找一下开卡工具,从新开卡试试

网友:
装了10的系统,肯定不小的容量,坏了

网友:
看这黑片真的是黑,一坏就没多少办法了

网友:
数据是无价的

网友:
SG……
这种垃圾买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四楼的说法,杂牌的确实不行。

问题是小白不懂啊,JS一顿忽悠,就买了。
说实话,我30元淘个2手的三星970  128g的也比这个新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