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路由器访问上一级光猫ip

楼主(2024-09-26):
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让路由器访问上一级光猫方法。

新增一条网线,光猫lan 连路由器Lan,路由器ip地址和光猫同一段,如光猫ip为192.168.1.1 那么路由设192.168.1.5 之外就可以了(记不清了,知道朋友补充一下),这样可以通过路由器直接访问到光猫。

新增问题,端口映射只能映射下一级设备,而不能映射上一级设备。通过爱快映射LAN口,这样能不能远程访问光猫ip地址各位。谢谢。

网友:
你都光猫改桥接了,连接光猫的后台要做什么,光猫这时只是一个光转电的设备

网友:
光猫Lan口跟路由器Lan口设置成不同网段即可

网友:
光猫桥接了。还访问光猫干啥?经过路由器输入光猫网关是不能访问的。
我家里双网,联通桥接,电信路由。可以经路由器直接访问电信的光猫。

网友:
我这边二级路由可以直连光猫不需要设置

网友A:
光猫直接插在路由器上 有个问题 DHCP 容易冲突   临时用 可以

最好说下 具体要做什么

网友:
光猫桥接,无地址了。没得玩

网友B:
路由建个虚拟WAN拨号,原来的WAN口改成固定IP,或者反过来...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直接插在路由器上 有个问题 DHCP 容易冲突   临时用 可以

最好说下 具体要做什么 ...

网段分段,隔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建个虚拟WAN拨号,原来的WAN口改成固定IP,或者反过来...

怎么操作,这样少一根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这样少一根网线。

送我一台,我给你录个操作教程???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老毛子固件里有个MAN IP设置,其他路由器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段分段,隔开就可以了。

那就 需要关闭光猫的DH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