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瑞晟RTS5765主控+B47R镁光颗粒,终于开卡成功了

楼主(2024-09-26):
咸鱼购入1T固态M2硬盘,感觉被坑了,各种检测,最后还是得开卡,最后只开出101G,血亏了

网友A:
你早点混数码之家,可能就不会被坑了

网友B:
能开出来,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早点混数码之家,可能就不会被坑了

来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出来,就不错了

捣鼓了好几天

网友C:
扩容盘 那种1t 2t 卖一百多的 一眼假

网友:
现在想在小黄鱼捡漏基本是不太可能了。哪怕是坏盘,正常价格区间也都在1T=200 2T=400,消费不起了。如果是低于正常价格区间的,基本属于到手必亏。

网友D:
你太贪心了..还好只是个固态

网友:
好像这个也有扩容的,现在能开出来恢复就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太贪心了..还好只是个固态

确实贪心了,明知道是扩容盘,还抱侥幸心理想着能有512甚至256都不算亏,结果降容降到109才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容盘 那种1t 2t 卖一百多的 一眼假

太贪心了,知道是扩容还侥幸最后能剩256呢

网友E:
在小黄鱼摸个黄辣丁扎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小黄鱼摸个黄辣丁扎手了吧

网友F(2024-10-29):
小咸鱼翻身没成功

楼主(2024-12-06):
引用 网友F:
小咸鱼翻身没成功

小“咸鱼”翻车了

网友:
要想成功,首先得经历失败

网友:
能分享工具嘛

楼主:
看下您硬盘主控芯片品牌型号,还有颗粒型号,然后再数码之家或者量产部落按型号搜索就行,百度也有很多工具的

网友(2025-02-03):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开卡工具么?B47R的找不到呀

网友(2025-06-10):
知道是扩容还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