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施耐德皓呈单开单控面板拆解

楼主(2024-09-26):
妈妈新到手一套乡下的回迁房,需要装修,正好买了几个开关给她选择,周末先把施耐德的给拆开看下

1.这个是连包装的正面,隔着包装按动觉得这声音蛮清脆的,怎么上传上来反了

2.包装的反面,施耐德的开关就是以前的奇胜,奇胜CLIPSAL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工品牌。

3.从包装中取出,其实皓呈的面板也是有些磨砂质感的,这质感确实蛮细腻的,还有两颗M4螺丝,用于固定面板到底盒上

4.开关的反面,都是加强筋,这做工可以,没有毛刺飞边之类的,加强筋的存在可以防止大面积平面塑料的缩水现象,并不单单只是为了省材料

5.把大面板用力一掰就拆下来了,反面有模具的顶针印,顶针设在反面这很正常,而且也没有出现凹陷,做工了得

6.反面的特写,可以看到,接线位置是动端子设计,而不是动螺丝,这样不论对于硬线软线都很友好了。只是这两个端子在同样位置,且离的有些近,电线露铜太多的话,怕有进出线短路的风险。

7.把内部的翘板拆下来,费了点力气,但最终还是无损拆下了,可以看到内部端子是铜材质的,因为磁性螺丝刀吸不起来,应该是铜合金,比另一个法国品牌良心

8.载流子的特写,两端触电是银合金的,增加导电性

9.翘板内部端子的特写,亮闪闪的金黄色,还有细腻的塑料件

10.把翘板装上去,往里面用力一扣就好了,卡子就咬紧了,面板最后也装上去了,但是忘了拍照片

施耐德开关的做工细节确实没的说,按动起来声音清脆,后悔当时自己家装修都选了松下的了,就因为当时觉得接线方式很厉害。过两天有空再发一下另一个法国品牌的拆解图,差别还是有些的哦。

网友:
小功率用的话,品牌不重要

网友A:
张大妈有很多开关插座评测,西门子的皓彩评价不错,不过西门子的假货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大妈有很多开关插座评测,西门子的皓彩评价不错,不过西门子的假货挺多。 ...

那种擦边球西门子哇,我就怕我妈会搞到那种擦边球西门子就推荐我妈施耐德,至少施耐德在市场上假货少

网友:
值得点赞的是“拉扣”式接线端子,通吃单芯、多芯线,都不会伤到且紧固有保障,空开多数采用此种接口,开关则比较少。

网友B:
同家里的回迁房,买了施耐德,ABB,还有几个多孔的公牛。屋里是多个品牌大杂烩施耐德还有些便宜的低端型号,工程款,面板是磨砂的,非常的便宜。和高端系列的价格差非常大,其实内部五金件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观略有不同。灰黑,金色就比白色贵1-2倍不止。

网友:
施耐德除了贵,感觉没啥毛病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货质量相对好一些。

网友C:
做工确实不错,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确实不错,多少钱一个?

这个是基础款皓呈,单开单控大概6块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家里的回迁房,买了施耐德,ABB,还有几个多孔的公牛。屋里是多个品牌大杂烩施耐德还有些便宜的低 ...

我觉得不论高端的珍铂还是低端的皓呈,里面五金件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珍铂的外观更好看点

网友:
皓呈面板的最大问题是不耐刮擦

网友:
现在市面能买到的里面用料都可以

网友(2024-12-02):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论高端的珍铂还是低端的皓呈,里面五金件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珍铂的外观更好看点 ...

施耐德的高端珍铂和低端皓呈系列内外完全不同哦,珍铂是16A开关,皓呈是10A开关。并且珍铂里面是三级传动开关结构(国内外品牌的高端旗舰系列开关传动方式级别一致都是三级传动方式,里面金属件用料也都扎实也就是外观手感不一样),铜件用料也比呈皓要好,皓呈系列里面铜条薄,窄,开关摆动件小,接触触点也小还不如正泰几块钱的开关用料好,正泰可是紫铜加镀银开关摆动件(紫铜导电性比黄铜和锡磷青铜都要好很多)+锡磷青铜件,几块钱的正泰开关都是16A的规格,插座的锡磷青铜的宽度和厚度也比施耐德的好。

网友:
关键还是那个触点,低端杂牌货不镀银

网友:
松下的也不错啊

网友:
要是高端松下的比施耐德低端要好,高铁上的插座就是松下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松下的开关插座也不错。

网友:
松下的也不差吧,楼主要求有点太高了。

网友:
塑料件看起来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