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蓝牙耳机准备换电池

楼主(2024-09-26):
手里的红米Buds4pro是22年5月买的,基本工作日每天高强度使用。
到今年感觉电池明显衰减,刚买来单个坚持6~8小时,现在用不到两小时提示电量低。

准备自己动手换电池,先拆开看看电池型号。

耳机外壳是用胶粘合的,拿钳子包布压几次就打开了。
没经验,压得过了点,外壳上留下了几道钳口印痕,问题不大,估计用火烤或者uv胶能修复。

左边扬声器+电池,蓝牙耳机pcb主控在右边柱状部分里,两边通过排线连接

撬开fpc排线连接器分开左右两个腔体,内部排线、磁铁、电路板都是点胶固定的

圆柱形硬电池,型号1154r的高压锂电池,3.85v,55mAh
正负极钢片点焊再焊接到fpc排线上,相比用细导线引出的电池更换会麻烦点

镊子尖挑起钢片,尖嘴钳慢慢撕开,算是比较完整的拆下了电池,
点焊的钢片不平整了,原先的位置估计不好再次点焊,
但正极弧形可以剪掉一截,负极准备剪掉不平整部分,增加一截补上

电池支架,上面有双面胶,下方是喇叭单元

电池确实不行了,满电4.25v,电子负载100mA放电,电压瞬间拉低到3.9v以下

楼主:
先拆一个,下单了两个1154 / 54mAh电池,等电池到了继续

占楼待更新

统一回复楼下的,电池不贵,几个平台大多8块两个包邮,
品牌不明,看评价刚换上能正常用6~8小时,寿命不详,
有亿纬品牌的贵点,13.58两个包邮,销量和评价不多。

我两款都下单买了,一共四个,准备到货后先做容量测试,两款做个对比,选容量大的换上。

网友:
坐等修复完成。

网友:
下单两个电池,如果是原厂的话成本不低吧~

网友:
这个耳机拆的不错哦

网友:
这耳机佩戴舒服吗?我打算买这款的 5pro

网友:
拆得不错,可以完美复原

网友:
这种电池贵吗?

网友:
这种耳机没有那种挂耳式的听歌时间长,我的蓝牙耳机是挂耳式的,电池是40*12*25,也是刚换的电池,待机不用的话,好几天;要是听歌的话,6小时。这种塞到耳朵眼的耳机,时间长了会导致耳朵发胀,听力下降。

网友A:
我一个耳机掉地上就不响了,用手转转在你拆开位置有点活动,但是分不开,怕用力搬控制不好力度把里面排线扯断了,可已学习你的的用钳子夹

网友:
能完美拆开就很nice

网友:
这里面的电池很是有不错

网友:
这种电池比软包的质量应该好一些。

网友:
头两个月耳机被汽车压了一下,坏了,电池也瘪了,结果把此电池换在另一个耳机里面,莫名其妙时间更耐久了,以前连续2小时就显示用了一半电量,现在3个小时还是显示满电

网友:
手里有几个捡的和同事给的蓝牙,没有专门的充电器,现在也都没电了,准备开拆长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耳机掉地上就不响了,用手转转在你拆开位置有点活动,但是分不开,怕用力搬控制不好力度把里面排线扯 ...

有小台钳应该会更容易拆

网友:
拆开比较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拆一个,下单了两个1154 / 54mAh电池,等电池到了继续

楼主测出电池容量了分享下哦,我的蓝牙耳机也要换电池了。

网友:
小心加小心,太小啦,不好换,还有点焊那一关呢。

网友:
似乎支持独立空间音频和动态头部追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