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折腾VC9807A+发现个问题

楼主(2024-09-26):
前些日子花15收了一个胜利的VC9807A+,7129芯片排阻,回来打磨了一下屏幕,校准了电压档,电容档,感觉还可以毕竟才15,就是电阻档不行,搜了一下论坛和隔壁论坛,短接33-34 24-37 20V电压档完美10.000V,我的9997,随即买了MPP不知道真假的104J和224J电容,发现换了10个104达不到10.000。
我换下0.22试试,在里面用镊子挑了一个完美的,电阻档提升了2个字,原先1M电阻是0.9989,现在是0.9991-0.9990之间跳,短接屏幕显示10.001-10.000,至于1M电阻显示不了1.0000那就是排阻老化的原因了,其他电阻档都在9998-9999之间跳。
测试了电容档电压档频率挡,都没受到电容加到224J的影响。
这次买的224J脚间距是10MM,换过脚间距15的效果最好就是太大装不进去

网友:
漂亮,排阻精度不好有时候也影响精度。

网友A:
这15元捡漏一个胜利品牌万用表,还是值得的,主要是楼主还会维修,换几个高精度的电容,保证芯片的转换精度,真的是佩服佩服。一般万用表里边都有调节的小电位器,如果某挡位误差稍大,就用标准仪器给信号,然后调整对应挡位的小电位器,进行校准;难道这表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5元捡漏一个胜利品牌万用表,还是值得的,主要是楼主还会维修,换几个高精度的电容,保证芯片的转换精度 ...

有只能校准电压电容,还有一个频率应该

网友:
比我捡的强,我花了25元9元运费才捡了个坏表,又花了2,3个小时才修好打理完。。。7129方案小电阻档受转盘影响也很大。

网友B:
这个版本应该不是美信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应该不是美信的芯片

忘记看芯片是啥品牌了,这个没拆解意愿,就没拍拆解图,当个吉娃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应该不是美信的芯片

刚刚拆了还真是美信的7129,焊完电容,忘记焊背光了,幸亏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拆了还真是美信的7129,焊完电容,忘记焊背光了,幸亏拆了

你的运气太好了,快去买彩票!这个款的基本上是TC7129。。。

网友:
我的5块钱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15元捡漏一个胜利品牌万用表,还是值得的,主要是楼主还会维修,换几个高精度的电容,保证芯片的转换精度 ...

我在板子上看到5个电位器,一个蓝色的大的直插封装,一个橙色旋钮的卧式直插封装,三个贴片小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板子上看到5个电位器,一个蓝色的大的直插封装,一个橙色旋钮的卧式直插封装,三个贴片小封装 ...

具体电位器是调整哪个挡位的,还要高手跑一下电路图才行,不能乱调;一旦乱了,就要返厂维修了。

网友:
7129和7106芯片的表,随便调,不会坏,只要你有参考源。再多的电位器也不需怕,无非就是1个电压基准,1个交流,1个电容,2个频率。部分有测温功能的还有温度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