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充电头烧了电阻,应该是多大的呢?

楼主(2024-09-26):
一个手机充电头坏了,拆了看应该有一个电阻烧了,看不出是多大的,各位大佬给个意见吧,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坏件?

网友A:
R7是电流采样电阻,这个烧了,基本上正面的开关管也挂了,开关管击穿的haul有极大概率把6脚的PWM电源芯片也带走了。

所以,知道电阻并没什么用,而是应该先找电源IC的型号,然后随便找个典型应用图纸,就知道电阻的规格了。

这个电阻一般都是0.5欧以下的,大约在0.33到0.1欧之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是电流采样电阻,这个烧了,基本上正面的开关管也挂了,开关管击穿的haul有极大概率把6脚的PWM电源芯片也 ...

我是怀疑右侧有一个6脚芯片也挂了,不过没有明显的被烧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怀疑右侧有一个6脚芯片也挂了,不过没有明显的被烧痕迹

别去修,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是电流采样电阻,这个烧了,基本上正面的开关管也挂了,开关管击穿的haul有极大概率把6脚的PWM电源芯片也 ...

GKB的芯片,除此以外,看不出有其它元件烧的痕迹,估计都挂了,看来真如四楼所说,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怀疑右侧有一个6脚芯片也挂了,不过没有明显的被烧痕迹

六脚芯片肯定不保,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整流桥,保险电阻,开关管都有烧坏的可能。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修电源,就放弃吧。要买一堆的零件。

网友:
扔吧,开关管估计也挂了,修着没意义了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不仅仅这个电阻坏了吧,一定还有别的

网友:
拆件吧,没 啥可修的了

网友:
这么一个电源 还是换一个得了

网友(2024-10-29):
猜0.33欧左右

网友:
拆零件,要不就扔掉去为难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