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识别不了,在设备管理器里能发现,但不显示盘符。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26):
    U盘是网上买的歌曲盘,没有具体的型号。用芯片精灵也测试部出来

网友:
拆开U盘看主控,然后量产。不过网上的歌曲盘不会用好料,说不定就是寿命到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扔了,这硬盘即使能修复好也没啥意义

网友A:
网上买的歌曲盘大概率估计都是黑胶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的歌曲盘大概率估计都是黑胶盘居多。

就是黑胶盘  什么型号都没有

网友:
没出感叹号还能重新开卡,出感叹号问题就严重了……
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什么音乐盘这种大都是扩容盘,只能量产了

网友:
找商家售后

网友:
扔了吧,牛屎芯片的。

网友:
先量产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