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兼职”的测电笔

楼主(2024-09-26):
2024年9月26日

就是这货,忘了啥时候买的了,今天打算用来测电,因为多年没用了,故先在好插座上试一下,结果火线零线都没反应,这不正常呀,旋下上端的铜帽,散架了,调出来一个氖泡,用尖嘴钳子把头部的东西拽下来了,是个1M的电阻,再仔细看,螺丝头居然双用的,我滴个乖乖,真是身兼数职呀。

网友:
氖泡的,挺好。

网友:
哪里是兼职,其实是不务正业!

网友:
很简单的额做工,感谢分享

网友:
简单,便宜,一般用用比没有么强的多

网友:
不灯就是接触不良了,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双用头也能当电笔用?不会接触不良吗?

网友A:
这货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修好了没有?

这东西接触不靠谱,当普通螺丝刀用了

网友:
小时候就见过这种,十字头要在里面,一字在外,才能当电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