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在不拆开关电源外壳的情况下判断是不是隔离电源?

楼主(2024-09-26):
2024年9月26日

就是在研究这货时引出今天的话题:
这是一个小烧水壶上的温度显示板,黑色的电源提供5v,200ma的电流,画框的是温度探头,今天想测试一下,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于不明来源的电源,贸然用手触摸次级输出,若是非隔离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那问题来了:如何在不拆开(有的要破坏外壳)的情况下判断是不是隔离型的?用测电笔可行吗?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这种独立的电源基本都是隔离型的吧,没有见过非隔离的,如果是外壳也肯定也会标示的!

网友:
非隔离的目前我只知道在LED灯里面有,还有其他应用吗?

网友:
阻容降压应该不是隔离吧?应用很多

网友:
简单的可以这样看,非隔离电源的,所有的内部都不会露出来,包括USB这些接口都是不能直接能接触到的,相当于是全封闭式,能露出结构件的基本都是隔离的电源。

网友A:
不拆开的话,正规的电源,有红圈标记的绝对是隔离电源。

网友:
你这种情况都是安全型的隔离电源,除非厂商不按规范违法生产

网友:
没人敢造这样封装而不明显标识的独立非隔离电源。非隔离电源通常是用于产品内部,人不会直接接触到的地方,比如遥控风扇,电饭煲,空调,冰箱这些里面。

网友:
正常的电源都是隔离的,非隔离的常见于LED灯电源。

网友:
不隔离能点亮氖泡

网友:
除了LED的电源,一般都是隔离型的,测电笔也可以检测

网友:
测电笔也可以检测,补充:要对调换着插头至少测四次才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的话,正规的电源,有红圈标记的绝对是隔离电源。

学习了,原来这个标志是隔离电源

网友:
LED电源倒是很多非隔离的

网友:
正规的电源,一般是隔离电源!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原来这个标志是隔离电源

那是长城认证即中国认证俗称回字认证

网友:
一手暖气自来水,一手摸能测出来,但安全性不保,毕竟漏电开关动作电流才30mA

网友:
用指针表测量输入与输出之间有没有阻值。

网友:
现在开关电源基本都是隔离的,
非隔离的以LED灯驱动电源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