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4V0.65A电源适配器,并改30V输出电压给正点原子电源使用

楼主(2024-09-26):
2.5元单价买了2个24V电源适配器,拆了一个看看,觉得对得起价格,给大家分享一下:看完觉得有帮助的,望请点个赞,能有打赏,就更美了!

买这个电源,就是按照我选廉价电源的一个经验,看“VI”标识,之前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800-1-1.html提过了,这里再强调一遍,哈哈!

打开看看,初步还是可以接受的,输入没有共模电感,用了一个差模电感,两只400V 15uf高压电容,总容量30uF,输出使用的35V 470uF的电容。

主控芯片是创明微2016年左右新推出的满足六级能效标准的主控芯片PR6249E。

由于手头的正点原子DP100是降压模式的,一般用PD诱骗供电最高也就20V,想着搞个30V的电源,能把输出范围用满。

这个电源改电压也比较简单,电压反馈采用的是典型的光耦+TL431. 把其中反馈电阻的下采样电阻(两只并联的,一起拆了)修改为9.1K就可以(正好是标准电阻值)。

修改完成后,测量了一下效率,供参考:

电源保护点大约再0.65A左右,还是很精确的(这个电源是功率保护,修改电压后,不用考虑保护电流修改问题)

开外壳用的就是之前提到的这个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176-1-1.html

粘回去后的效果:

网友A:
正点原子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小东西,除了屏幕小点,性能还不错。

内部电路

楼主:
最好玩的是,他们估计预计到了它们那个滚轮容易坏,提供了一个插上鼠标,用左右键和滚轮的控制模式,哈哈,特别有趣!

网友B:
24V0.65A,功率也太小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0.65A,功率也太小了点啊。

老五家的,带着买的。2.5一个,也就这个样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小东西,除了屏幕小点,性能还不错。

正点原子配这个电源

功率有点小吧

网友:
电流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玩的是,他们估计预计到了它们那个滚轮容易坏,提供了一个插上鼠标,用左右键和滚轮的控制模式,哈哈, ...

既然支持鼠标,是不是还有可能加入支持键盘的程序呢,直接插上USB键盘输入参数
用鼠标控制还有一个特别的使用方法:插无线鼠标即可当成遥控器操作

网友:
配的电源功率有点小

网友:
做工还不错了

网友:
够便宜的,就是电流有点小呀。

网友:
该产品符合美国能源部(DoE)制定的第六阶段能效标准

网友:
电流虽然小点,但便宜,用来给有些电子元件供电

网友:
不用改也能直接用

网友:
电流有点小,用途有限

网友:
滤波器都省了

网友:
布局简洁,用料做工够用,对得起这价

网友:
谢谢版主的无私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电源功率也太小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