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刚买的HAKD t245恒温智能焊台拆主机

楼主(2024-09-26):
不到200元,带 三个头子。功能不少,有快捷常用温度组,烙铁架带休眠,小巧。缺点可惜开关电源感应电高点,自我感觉温度高档似乎温度偏低。

网友:
成品的焊台就是电源有点垃圾,前几天买了一个正点原子T12,到手5分钟坏了,估计就是电源板坏掉了。于是决定自己diy一个,用的明伟电源。

网友:
感应电是个问题

网友A:
感应电是什么现象?电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是什么现象?电人?

由于是开关电源供电,烙铁头会带几十伏的对地电压,就是感应电。焊接电路时,这个感应电可能会损坏电子元件。将电源的输出负与交流地相连。就能消除这个感应电(220V的地线可靠)。

网友C:
我买了一个 老是无缘无故的宕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是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 就不停的重启 拔了电源再插 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 老是无缘无故的宕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是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 就不停的重启 拔了电源再插 还是一 ...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价格,里面的做工,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还是得用上全铜的线性电源,价格就会上天了

网友:
主控板子和烙铁座子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是什么现象?电人?

会击穿半导体元件,特别是例如10GHz级的射频电路的放大器,一点点静电感应电就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击穿半导体元件,特别是例如10GHz级的射频电路的放大器,一点点静电感应电就完蛋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是开关电源供电,烙铁头会带几十伏的对地电压,就是感应电。焊接电路时,这个感应电可能会损坏电子元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

试过了、笔记本电源、20v电池、24v开关电源、甚至用2400电源都是一样

网友(2025-07-13):
mos有点拉…AO4423 30V 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