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板水用什么装比较好,试了塑料小喷壶,喷嘴很快就被腐蚀坏了

楼主(2024-09-26):
买了一桶洗板水,试了两个塑料的小喷壶,每天次喷个几天,喷嘴就坏了。洗板水腐蚀喷嘴,现在想不出办法装什么喷雾才好。网上的喷嘴都是塑料的。问问各位大神,怎么装这个洗板水,用起来方便!

网友:
这个 貌似无解,喷后拆下喷头洗一下,下次用再装上。

网友A:
洗板水是每个电子爱好者必用的,    洗板水瓶也是每个人的一块心病,    以前也看过其他几个帖子的分享,   这里谈谈自己一点.
1.  洗板水会溶解大多数塑料密封瓶和喷嘴,    不溶解的也容易跑漏.
2.  作为隔几天偶尔使用者,  我试过许多都不满意,     目前找的最佳的办法,是一种叫" 棕色精油大头盖瓶" 30ML ,   大概6元5个,   用下来不漏,  使用和保存也很方便,  唯一缺点就是, 要用点胶针头, 点, 出液量足够用, ( 玻璃瓶没法挤压的).
3.  如果是每天频繁使用,  那就选择多了,   比如  维修佬的Q40 ,  阿毛易修....

网友B:
业余爱好,用的少的可以这样。搞维修的就不要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是每个电子爱好者必用的,    洗板水瓶也是每个人的一块心病,    以前也看过其他几个帖子的分享,   这 ...

感谢建议,我去弄个精油瓶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爱好,用的少的可以这样。搞维修的就不要用这个了。

也是个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用矿泉水瓶不行吗?用的时候用小毛刷

网友:
我买的维修佬的瓶子,但是几天就挥发干净了,不好用。

网友C:
我就用精油瓶,巴适得很

网友:
打火机煤油瓶

楼主:
主要是我想装在里面,用的时候直接像喷壶一样,省水又方便

网友:
酒精瓶用过几种,都不行,跑得快。用小容量的试剂瓶或氟化瓶,用的时候打开,毛刷蘸着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很讲究吗?我一直用雪肌精的瓶子装着洗板水,10多年了也没咋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爱好,用的少的可以这样。搞维修的就不要用这个了。

其实这瓶子也漏,我试过适合放不易挥发的液体或粉剂。

易挥发还是用塞瓶,外加保护压盖,压住塞子避免温差崩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很讲究吗?我一直用雪肌精的瓶子装着洗板水,10多年了也没咋漏。

...

塑料不错啊,居然没咬变色,我有几个瓶子都咬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精油瓶,巴适得很

常用的话就精油瓶加滴管,少用的就直接塞。  确实不错。茶色玻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我去弄个精油瓶 试试

储存模式用这个塞子

使用模式用这个滴管,临时有事离开,可以直接拧上,可以找到相同扣纹的,当临时盖子使用。。。缺点是后面的胶囊会被蒸汽腐蚀,长期存放不建议。。

网友:
用精油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