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H3C MAGIC NX54路由器,三居室信号无死角

楼主(2024-09-26):
这个路由器信号真的是可以,三室一厅的120平,安装在东北角,到东南角的房间信号仍然是满格的,有6根天线,但无线可以设置4个。

网友:
希望信号真有这么好吗?一般不是在中间位置最佳吗?

网友:
H3C的路由器还是不错的,虽然功能比较简单、设置也不丰富,但是省心,不关机不重启挂个几百天也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看天线就不是小功率大

网友:
带大功率功放的 就是不一样

网友:
acwifi有过拆解.这个还不错

网友:
信号满格不关心 我只关心带宽

网友:
这个我自己都用很久了也卖了不少。总结下来就是信号确实不错价格便宜,但任何路由器无线质量,都和安装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
机器很强大,五百多元的价格也很强大

网友(2024-12-17):
这款路由器还不错

网友A:
价格太高了,150的小米AX3000T才是普通家用的性价比之选

网友:
请问,你家多大?

网友(2025-02-08):
引用 网友A:
价格太高了,150的小米AX3000T才是普通家用的性价比之选

小米除了便宜,什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