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很便宜的,16倍高倍数放大镜,可以改成18650锂电

楼主(2024-09-26):
13元的东西,放大倍数完全可以看的清microusb的细脚

说是16倍,但8倍有了

可以把开关切了,自己装个开关,里面放个18650电池。

楼主:
甚至可以放个恒流小板子。

网友:
完全可以稍改一下线路,放入两个14500并接供电。

网友:
哈哈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
手持的不方便

网友:
直径越大越好,只是越大越沉

网友:
有没有看芯片放大的图片,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这种最大的缺点是那个开关五金件容易裂,手上几个都是这个问题,导致接触不良LED闪烁。后来偶然发现淘宝上有一种迷你触摸开关可以完美替代换这个,电池也改成锂电了,不过我换的软包1000mah,尺寸正好放得下。

楼主:
或者找个软包电池放进去,我搞LED驱动恒流很有心得。估计是并联的两个LED.. 串了个10欧姆电阻限流的

3节电池驱动的

网友:
18650长了点,18500更合适。

网友:
话说MicroUSB的引脚还不至于上放大镜吧?16针的TYPE-C倒是可以。

网友:
直径小了点。据说光学放大镜到10倍就看不清了,因为抖动和头晕等等

网友:
手持的只能看,不好操作点,有个支架就好了

网友:
改成充电的环保,省钱,寿命长

网友:
镜片有点小

网友:
镜片太小了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在买大一点就更好

网友:
小巧玲珑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