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把20v无刷锂电磨(wo r x makerx系列)

楼主(2024-09-26):
        威克士的makerx 系列电磨,型号为wx739,转速5000~35000/min。配的wa7161小脚电池转接器,带usb口,可当充电宝使用。

在某一个转数区间会有点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入的

闲鱼上淘的,电磨加转接器150左右吧

网友B:
没电池的话就不惦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池的话就不惦记了

嗯,所以统一电池平台很重要。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用20V容易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用20V容易烧吧

原厂就这么设计的,应该没那么容易烧吧。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D:
大厂产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厂产品还是不错的

东西还行,但性价比不高,原价买的话就是杀猪了。

网友E:
楼主试过接20v/12a的直流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过接20v/12a的直流电么

怎么接?调速咋办?

网友:
真正干活还是吊磨实在,工厂里都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接?调速咋办?

接到那个转接器上或者用直流稳压电源自带的调节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到那个转接器上或者用直流稳压电源自带的调节功能

原设计就是20v的,转接器的最大供电电流是10a,应该和你说的接20v12a电源效果差不多吧。

网友F:
这是有刷的吧?

网友:
大有的产品好像就没有威克士的产品系列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有刷的吧?

是无刷滴。

网友:
听着很有劲